怎么拆开这个电池

楼主(2024-12-26):
原来能跑30公里,现在只能跑10公里,铁锂电池,软包的,拆开螺丝,盖子拆不下来。出线位置能拆开看到里面,想用内阻仪测一下那个电池出问题了,拆包用或者换一个。

网友:
螺丝拆光,接缝处一般都打了密封胶了,拆开要费点力,还要注意别翘着电芯了,软包可是一撮就破。

网友:
软包电池不建议折腾,拆开大概率体积瞬间膨胀(铁壳束缚)再想塞回去就难了

网友:
你连拆都拆不开还想折腾锂电池?

果然坛子里啥样胆子肥的都有

网友:
看到第二个图片我感觉眼花了

网友:
应该还用胶封住了,防水

网友:
厉害,我感觉出现了幻影

网友:
我有同款锂电。4个螺丝拆了。盖子里封胶了。大力出奇迹九打开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砸开后几乎废了。

网友:
铁锂发冬天太差了,我的夏天能放出16a,现在冷了只能放出8a,直接差一半,

网友:
接缝处一般都打了密封胶了,可以暴力拆解

网友:
拆开后连10公里都跑不了了。

网友(2025-01-26):
借它的可壳和保护板,再淘个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