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谢谢各位帮忙推荐一款油烟机

楼主(2024-12-26):
刚租了个房子,厨房挺大气的,但里面没油烟机。根据长期租房经验,我判断这房东有点难缠,怕把他的厨房搞脏了,押金不好退。我家里用的是猛火灶,房东那里还有两台集成灶留给我们用。之前有段时间在网上看过小米的那个有一款油烟机是带气幕隔离的,我觉得那种非常好,一看价格3000多
各位老铁帮忙推荐一款,价格千元以内都能接受,这玩意也不是啥高科技,只要吸得干净,不吵就行。

网友A:
如果房东难缠灶台周边贴上防油纸

网友B:
没有什么油烟机是不吵得,只是声音有大有小,但是风扇转的风噪比吊扇的声音还大,油烟机不可能100%吸干净的,你还不如整个厨房贴上塑料墙纸,到时候搬家直接撕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房东难缠灶台周边贴上防油纸

我不是怕他刁难,只是怕他说嫌话,提灯验损那种搞法我并不怕,都是本地人,我也有自己的关系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油烟机是不吵得,只是声音有大有小,但是风扇转的风噪比吊扇的声音还大,油烟机不可能100%吸干净的 ...

差不多就行了,我之前用的都是200瓦的工业用的那个机器,噪音巨大,自己加了一个调速的电路,油烟也是有害健康的。

网友C:
吸力大,,价格便宜,,自己淘,,,要马跑又要马不吃草就不行

网友:
用不着买贵的,能用就行,何况是租房子到时候脏兮兮的不方便带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吸力大,,价格便宜,,自己淘,,,要马跑又要马不吃草就不行

本人没有过什么正经的油烟机,都是排气扇之类,再就是餐馆用的几百瓦那种,一开机就轰隆隆,整栋楼都在响

网友D:
有集成灶了还要什么油烟机?集成灶自己能吸油烟啊,如果你要换集成灶那可就是大工程了 ,另外做了集成灶的厨房恐怕没给油烟机留孔,你还要自己打洞吗?房东同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集成灶了还要什么油烟机?集成灶自己能吸油烟啊,如果你要换集成灶那可就是大工程了 ,另外做了集成灶的 ...

就是把油烟机拆走了。

网友:
浙江嵊州,广东中山,搜这两个地区发货的,功率大吸力就强,这两地方是厨电之城,基本都在那贴牌的

网友:
吸力够大就行,不一定非要名牌

网友(2025-03-12):
不着买贵的,能用就行

网友E:
我用的是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老板

你是大老板,当然用老板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大老板,当然用老板牌。

网友(2025-07-26):
吸力够大就行,不一定非要名牌,但款式选顶侧双吸效果会更好。

网友:
油烟机没什么技术,吸力大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好没有

买了工业用的,200多块钱,拆装非常方便,吸力大,噪音大,滴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