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路边捡个通讯设备上的破烂

楼主(2024-12-26):
只有这两个板,中兴光端机的

网友A:
5V/15A的电源模块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15A的电源模块不错

1A的,何来15A,

网友:
好像真没什么用!

网友A:
输出写的是5V/15A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A的,何来15A,

我也看到了15A,这设备可能这么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写的是5V/15A啊

我错了,你是对的,我看到的是另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写的是5V/15A啊

2个的

网友:
什么东东?是分光器吗?

网友:
电源模块可以利用

网友:
电信、移动公司了、可用,个人只能拆件用

网友:
居然用的是AMD的芯片,难道是CPU?

网友:
俩模块不错啊

网友:
光纤的设备不能捡

网友:
可以拆件了

网友:
你们是真能捡,下次捡个战斧巡航导弹玩玩

网友:
就算捡到,我也用不上,又占地方,算了,。。。

网友:
个人只能拆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