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铁塔拓邦保护板特殊情况

楼主(2024-12-26):
闲鱼淘的拓邦保护板,到手发现用usb转485线无论如何都不能连接上位机,于是测试保护板上485接口的a和b之间没有电压。正常不是应该有3.3v电压吗?这没电压是不是485芯片坏了?于是就想既然485芯片坏了,能不能不用485芯片,直接在485焊盘的1脚还有4脚接出rxd.和txd,5脚引出gnd,这样直接连接usb转ttl线,结果这次能连上上位机了,点击参数设置输入密码123倒是能进去,但是无论怎么点批量读取参数或者其都是显示下位机无回复,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不接采集排线板子一直没工作,咋能连接上,这个得接了电池上才能连接上

网友B:
幸好我灵机一动买的老式保护板,眼不见心不烦,车子照样跑的溜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接采集排线板子一直没工作,咋能连接上,这个得接了电池上才能连接上 ...

不是说明不接采集线也能连电脑解锁吗?我现在想改成三元锂的,接了采集线就不行啊

楼主:
再顶一下,哪位高手看看我这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说明不接采集线也能连电脑解锁吗?我现在想改成三元锂的,接了采集线就不行啊 ...

是不是超过时间又锁住了,你操作得迅速,批量读取之后慢慢修改,改好了板子断电再重新上电再解锁,解锁后再迅速点批量写入

网友D:
接电池或者接一串分压电阻模拟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明不接采集线也能连电脑解锁吗?我现在想改成三元锂的,接了采集线就不行啊 ...

不接线只能改串说,改三元也得接排线

网友E:
我买了几块没散热片的那种,不用接排线也能用上位机软件设置参数。但必须是B- 和B+ 分别接电源的,你该不会是还没给它接电源吧?好象电源也要求要24V 以上的(这个我没验证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说明不接采集线也能连电脑解锁吗?我现在想改成三元锂的,接了采集线就不行啊 ...

你的选项不对,充电匹配在后面的栏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超过时间又锁住了,你操作得迅速,批量读取之后慢慢修改,改好了板子断电再重新上电再解锁,解锁后 ...

没我连上到输密码然后批量读取参数不超过5秒,然后就显示命令错误,然后再显示下位机无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电池或者接一串分压电阻模拟电池。

接多少分压电阻呢?20串全部接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几块没散热片的那种,不用接排线也能用上位机软件设置参数。但必须是B- 和B+ 分别接电源的,你该不会 ...

就是接的电压50v到保护板的b-和b+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选项不对,充电匹配在后面的栏里

我的是连上想改串数和三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幸好我灵机一动买的老式保护板,眼不见心不烦,车子照样跑的溜溜转 ...

你的是不是只给保护板供电就能解锁?不需要接电池。我的好像是新版的,背面多了几个mos管,难道这种解锁必须要接电池吗?

网友G:
最好把 485芯片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把 485芯片拆掉。

我感觉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连上想改串数和三元。

改好接好没事,最多是保护无输出,改好重新插一下排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