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DC接口的酒吧台灯附3节AA电池供电无损改锂电池供电方法

楼主(2024-12-26):
前期,红包买的DC接口的酒吧台灯。带个两档的开关,和一个DC口的接口,默认3节AA电池供电,两档调光。可以外接电源,外接电源必须把电池拿掉,因为DC口和电池是并联的,外接电源会对电池充电。拆开看了看,内部结构很简单,一个1W的暖白灯珠,两个0.25W电阻,一个两档开关,一个3.5mm的DC接口。两个电阻是用来调节亮度的,一个22欧姆/红红黑金(工作电流75mA),一个56欧姆绿蓝黑金(工作电流30mA)。原电路设计是双色的,现改成通过不同限流电阻阻值大小,变成不同亮度的了,省了一个灯珠。内部有一个18650的卡槽位置,可以改锂电池供电,用不到,就先不整了。整理了一下,供坛友参考。

附:3节AA电池供电无损改锂电池供电方法

首先要有一块尺寸合适的锂电充,正负极引线处理一下,接一硬一些的铜材质单股线头部折个弯。平时套上一个热缩管做绝缘,使用的时候,取下来即可。

卡在电池槽正负极引出位,检查无误后,盖上电池盖。

相关链接:
拆一个七彩小闹钟改锂电池供电

网友:
还是普通电池供电可以改成锂电的

网友A:
可以改成3V的磷酸铁锂电池供电,当然改了也用不着还是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成3V的磷酸铁锂电池供电,当然改了也用不着还是吃灰

这个带限流电阻,可以直接换锂电池供电。

网友:
可以改锂电,不过双供电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成3V的磷酸铁锂电池供电,当然改了也用不着还是吃灰

电池仓三颗电池4.5V,可以直接上3.7V锂电

网友:
用三个电池的?

网友:
电阻限流,简单实用。

网友:
还是插电用比较好,改锂电续航不够长

网友:
确实简洁大方哈哈

网友:
就1个led灯?

网友:
3节电池盒,可以用3,7伏的锂电池,充满电4.2伏刚好满足灯珠电压

网友:
10多年前拆过一个外观一模一样的,内部结构也差不多。

网友:
不改锂电池实在不够方便了

网友:
里面好精简啊

网友:
可以直接改锂电

网友:
灯珠都不带散热片,太简陋了

网友:
可能是我消费降级了吧,评论区大侠都想改锂电,
我想把它接电话线上,反正钱出着电话也用不到,废物利用。

网友:
外观美观,内部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