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半”个加湿器没明白加湿原理是不是超声波使水雾化.....

楼主(2024-12-26):
小区老人的废品堆里看见一个“加湿器”SC-3E40,底部的标签是这样的

觉得没啥用处就只带回了底部,根据标签搜了一下是这样的

从上向下看

面部有开关和指示灯

侧面有一个抽屉(拍照时已拆去了底部的螺丝所以有缝隙),

翻过来拆去底板的样子

抽出风扇

开关和指示灯小板

干簧管

这个可能是主角

拆开壳子

翻过来,我咋觉得这就是一个压电陶瓷片......

拆开主板

主板躺平后

拆开这个塑料下面就没有了

拆开主板上的屏蔽罩

最后是全家福

完。
.
.
.
看了热心人的回复,知道是超声波了。
现决定留下电路板,必要时可以拆成一个12V的电源。
其余部分扔掉。

网友:
就是超声波雾化

网友:
美的,还不错,不是礼品送的那种垃圾货

网友:
就是超声波,压电晶片高频振动,使水雾化

网友A:
这个香薰最好不用,有可能对肺不友好。加湿器一定用纯净水。。

网友:
就是超声雾化,做过还不错

网友B:
超声波的,还能用吗?

网友:
很显然,超声波加湿器了

网友:
那个就是压电陶瓷扬声器,可以发出极高频率的声音!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   不错

网友:
做工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香薰最好不用,有可能对肺不友好。加湿器一定用纯净水。。

这边不用加湿都很潮湿。^_^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的,还能用吗?

没带水桶,试了一下插上电源插头能正常开关指示灯红绿转换。风扇转动,摸那个压电片发热。

网友:
挺新的,做工比我那个好。冬天采暖的时候用,补水,减少皮肤干燥。。谢谢分享

网友:
必须是超声波雾化

网友:
早期超声波加湿器,需要水位才能喷雾。USB加湿器,毛细现象到微孔换能片也能喷雾。小米有款层叠圆盘加湿器,对水质要求低,顺便吸附焊锡烟,变成污水,比吸进人体要好点。

网友:
超声波雾化,风扇再吹出来

网友:
严格讲这玩意的核心就是一个换能片,想效果好点再加个风扇,其他的都是辅助

网友:
超声波加湿器,没拿上面的应该也能用,就是不好看了

网友:
这玩意的盛水部分都怕摔,一变形就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