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电池是否虚电,如何快速检测?

楼主(2024-12-26):
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虚电,

似乎有掉电
电池到底有没有虚电,用什么办法可以快速检测呢?

网友:
有很多APP都可以检测,不过大部分都有广告

网友:
最准确的,只能是拆出来,测内阻,负载仪放电。软件就那么回事吧。

网友:
是想问怎么判断是手机漏电还是电池不存电吧

网友A:
不拆机测内阻的话,可以持续用手机几次,尽量不待机,充份充放电几次看续航时间,如果电量很足下降快或直接关机就是虚电或电池不行了。

网友:
有的时候,如果下电很快,基本上容量已不实了

网友:
正常情况都是软件造成的,你可以试试关机后是否还电量异常

手机电池自放电异常的很少

虚电和自放电大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使用过程中,看是不是快速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拆机测内阻的话,可以持续用手机几次,尽量不待机,充份充放电几次看续航时间,如果电量很足下降快或直接 ...

直接关机是不是严重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