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天宇T21L大阻值跳动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4-12-26):
1. 看到房总说电阻档大电阻问题,我就拿出来看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2.其实我也没有找到到底哪里有问题,这款表没有屏蔽罩,我用对讲机直射,电阻档就会出现大阻值的问题,

3.我就是简单加了一个屏蔽罩+接地,然后对讲机直射就没有跳动了,当然我也加了2个压敏电阻

网友A:
两个压敏电阻串联等效电容不足1nf,主要还是屏蔽起作用了

网友:
还是实验有说服力,哈哈。再来个参照组,完美。

网友B:
屏蔽接地在哪里,准备拼多多买铜皮试试

网友C:
你那两个压敏电阻接的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那两个压敏电阻接的对吗?

大佬细说一下,没看懂啥意思
是不是需要接到保险丝和热敏的下一级,方便熔断和给热敏变阻值?
压敏一般用多大的合适,475+620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压敏电阻串联等效电容不足1nf,主要还是屏蔽起作用了

没说清楚,就是屏蔽起到的作用,压敏电阻就是防止高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接地在哪里,准备拼多多买铜皮试试

NCV天线左边的那个弹簧

网友:
背光可以改常亮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佬细说一下,没看懂啥意思
是不是需要接到保险丝和热敏的下一级,方便熔断和给热敏变阻值?
压敏一般用 ...

ptc后面。否则一但动作就是炸机。一般电压按最高直流工作电压x2差不多就行,我没这表,不知道最高电压,猜测是600v,你留了250v余量差不多够用了。主要是考虑交流的峰值和器件的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ptc后面。否则一但动作就是炸机。一般电压按最高直流工作电压x2差不多就行,我没这表,不知道最高电压, ...

怪不得,受教了。我看坛里另外一个118A改机贴,好多人也说他接错了,那个直接插座上的。。。

网友:
实践出真知。真专家。

网友:
这么快就把灯的颜色改了啊,这个颜色好艳

网友:
这个背光真骚

网友:
《粉红色的回忆》

网友:
当前的网红实用表

网友:
这表感觉很高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uv5r

BA4TAA期待与你通联73

网友:
最好是全封闭的屏蔽,只屏蔽后面其实也没多大意义。宏康的芯片抗干扰,抗冲击还是不错的,所以,市面上的表,做屏蔽的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