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MSAHCI接口二贴改四贴无法识别怎么解决?(己解决)

楼主(2024-12-26):
        原固态硬盘主控芯片SM2258TX,镭士品牌MSAHCI接口29F32B2ALCMG2颗粒二贴,重新开卡成功完全没有问题,但我加上相同的两个颗粒成四贴后能识别岀四个的ID就是死活无法开卡成功,可能是主板跳线设置问题,有经验的网友烦指导下,谢谢!

楼主:
ISP失败后改RDT后成功,但RDT没能自动跑

网友:
好久没开卡了,现在的盘都不懂怎么开卡了,以前开不了就换版本,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桥ASM 1153E刷固件“141126_A1_EE_82_UASP_TRIM_黄金固件”后再开卡正常了!

网友:
恭喜问题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过桥接固件问题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