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梅捷G41进不了BIOS

楼主(2024-12-26):
统一回复各位:扣过电池,换了新电池,短接放电恢复出厂设置都试了。再次说明试试点亮,并不是要用。。。。。

晚上下楼倒垃圾看到垃圾桶里扔了个台式机,提回家一看是个老玩意,梅捷G41的,除了硬盘啥都在,把电源和主板搞下来,机箱送给楼下老奶奶卖废铁了。
清灰插电测试点不亮,单测电源短接启动不了,拆开电源一看太垃圾,翻箱倒柜找个DC转ATX的板子接上,搞个PE盘,点亮进不了BIOS也无法设置启动项,一直卡第2屏,这是啥意思呢,看上面也识别内存条了吧,请大神指导一下呢…………

先上垃圾电源

一直卡这

网友A:
好像是要进一次BIOS,然后直接保存退出就能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要进一次BIOS,然后直接保存退出就能下一步

现在是进不去BIOS。
正常DEL键就能进去的。

网友B:
他不是提醒你esc了吗,不试试吗

网友C:
这性能,卖废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不是提醒你esc了吗,不试试吗

按了。。还是卡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性能,卖废品吧

卖废品也得有人要啊,也就是点亮进去看看就扔了,还卖废品,这玩意没人要。

网友:
按这顺序应该启动网卡,然后是硬盘驱动器了。具体卡在哪一步看不到提示无法判断

网友D:
G41有啥好折腾的,直接扔了就完事了,能耗比还不如上网本的东西,进去也没啥好看的。进不去bios拆电池试试,短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G41有啥好折腾的,直接扔了就完事了,能耗比还不如上网本的东西,进去也没啥好看的。进不去bios拆电池试试 ...

你能说出来的,我都试了。
兄弟,试试点亮并不是要用,比这配置高几十倍的电脑都有,用这玩意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能说出来的,我都试了。
兄弟,试试点亮并不是要用,比这配置高几十倍的电脑都有,用这玩意干嘛。 ...

强迫症?试试把USB外设都拔了看看行不行,键盘也拔了,万一有串键

网友:
进不去bios拆电池试试

网友:
主板电池看看是否电压亏电了

网友E:
先扣电池恢复默认,如果是usb键盘,换个接口试试
主板usb如果挂了,看主板有ps2接口,找个ps2键盘接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扣电池恢复默认,如果是usb键盘,换个接口试试
主板usb如果挂了,看主板有ps2接口,找个ps2键盘接上试试 ...

USB没挂,按键盘是有反应的。

网友:
试试看看有没哪个usb口短路了?

网友:
算了不折腾了吧,都试了不行还有啥试的

网友:
我有诊断卡给你试试

网友:
2010年 的时候,弄了几吧台机器,都是给村里小伙伴弄得,都是弄来斗地主,偷菜的。我也有一个,但是莫名其妙左声道没声音 ,免费修了两次。
后来都有智能手机了,村里的台式机就不用了。

网友:
换内存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