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USB1st US2258XT 看看这是带马甲的是什么主控呢?

楼主(2024-12-26):
各位大咖   以下msata32g固态是什么主控呢 ?

查了一下是亿储的固态,来看下一张图是重点,看看是啥主控呢?试着用smi2258xt的识别不了!

看看万能的坛友有谁知道?欢迎回贴交流

网友A:
群联PS3111,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群联PS3111,字数补丁

我猜也是。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帖,很多都是打上自己字号,其实就是常见的慧荣、群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群联PS3111,字数补丁

为什么不猜2258xt?

网友:
绝B是ps3111

网友:
试试大佬们说的3111,软件无测试

网友B:
板子上写的sm2244l,bgs100的焊盘……上下图对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联PS3111,字数补丁

呀哈
还真的是群联的呢  之前是因为群联有不少主控需要用治具开卡,所以就很少玩群联的。

非常感谢指导!软件一大堆基本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写的sm2244l,bgs100的焊盘……上下图对应么???

确定了   是群联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写的sm2244l,bgs100的焊盘……上下图对应么???

第一图99%是2244LT BGA100焊盘,配20nm+的MLC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图99%是2244LT BGA100焊盘,配20nm+的MLC颗粒

借用了一张图,实际是BGA152的焊盘

网友:
看下方的两排流水码,这不就是群联3111嘛,
前几年还有一些主控故意打成‘SP3011’混淆视听呢,看大小和SATA差分线都能看出来啦

网友:
CC后缀,有PS3111内味了

楼主:
就是ps3111的主控 ,整的还带个马甲

多亏广大坛友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