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话说有人研究过20G和40G CC线的区别吗?

楼主(2024-12-27):
原理都是4对差分线传输数据,并且也都是屏蔽线
大部分线材都是1米以内
那么线材是怎么做到区分20G和40G的?

网友A:
一般人买了线之后光看表面很难判断,只能后用设备测试传输速度作对比

网友:
不太好区分

网友:
是不是带有芯片

网友:
你研究一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人买了线之后光看表面很难判断,只能后用设备测试传输速度作对比

所以40G和20G的线有什么不同呢
似乎也没人对比过线材部内

网友:
可能和HDMI1.4和2.0的短铜线差不多;物理上都是一样的东西,规格低的出厂的时候还没有更高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