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ANENG DT9205A智能防烧锂电直充万用表拆机

楼主(2024-12-27):
原来的万用表烧了,买了ANENG DT9205A智能防烧锂电直充万用表,内部结构如下:

万用表背面有个type-c接口,内部有一颗锂电池,比18650的小,与一般5号电池差不多大。

楼主:
30元,没看到保险丝,不知能用多久。电路板右上角一组红黑细线连接type-c插座,红黑粗线连接电池。

网友:
最起码是防烧的

网友:
这价格可以撒

网友:
可能防烧,保险管省了

网友:
买这种表就是浪费钱,退货吧,最低标准买优利德UT89X,而且优利德售后服务好

网友A:
看主芯片引脚,也是44,早期9205a万用表用的7106,但外围原件非常多,这个外围原件真少 应该不是7106

网友B:
防烧吗?2表笔差电流档,测量一下电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主芯片引脚,也是44,早期9205a万用表用的7106,但外围原件非常多,这个外围原件真少 应该不是7106 ...

软件校准的当然不是7106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烧吗?2表笔差电流档,测量一下电压试试

人家是防烧不防炸

网友:
牛屎够圆够亮

网友:
把两个二极管补上吧

网友:
这价格,是不会好到哪去的啦

网友:
直流2V档插到AC220里也不烧么?

网友(2025-03-15):
真不如入优利德入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