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 SPC1550A电池 能做什么用

楼主(2024-12-27):
友人送了几只这种电池,请教下能做什么用

网友:
电容电池吗  做个汽车启动电源

网友:
这应该是电容储电电池,容量太小,没什么大用。

网友:
这种电容电池寿命应该不错。如果有足够的地方,作为一些电子设备的后备电源挺好。

网友A:
比18650个头小点,容量差这么多?

网友:
谢谢分享,不懂,进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18650个头小点,容量差这么多?

比量了下,貌似跟5号电池一般大小, 电压太高,是不能直接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量了下,貌似跟5号电池一般大小, 电压太高,是不能直接用呀

比5号电池大一点,电池仓怕是进不去。

网友:
1550,应该是直径15mm,长度50mm?

不过最大容量200也太小了点,感觉用处不大…

网友:
内阻大,容量小,3.6V的充电电池,想不到用在哪里

网友:
200ma,没啥用

网友:
看各种电压,感觉能平替铁锂

网友B:
亿纬的锂电池,低自放电,多用于仪表,象煤气表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亿纬的锂电池,低自放电,多用于仪表,象煤气表等

这是电池电容器,又叫电容电池,怎么成亿纬的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电池电容器,又叫电容电池,怎么成亿纬的锂电池?

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