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淘特买的50W灯泡

楼主(2024-12-27):
这个灯泡淘特买的,2.8元,直径9CM,6串2并,50W是型号,这个和之前买的最大区别是外面有塑料包围,理论上安全一些。实际功率开始时20W,随着温度上升,功率一直下降到15W左右,频闪很严重。灯泡的散热片厚度比易拉罐还要薄,基板也很薄,到手第一件事把8R20换成22欧,功率降到8.8W,而且开半小时都不下降,温度也不高,然后用704粘了一下,只要不炸,应该很耐用,但是频闪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弄,那两个铜接点能否加电容?请指教

网友:
这两个焊点确实是整流桥的正负极输出端,理论上可以加电解电容400V以上耐压,但这个驱动是两路线性恒流电路,加电容是否有效有待探讨。

网友:
贵在折腾,反正只有这么多钱,即使坏了学费也不贵
注意安全哈

网友:
TT上一些东西还行,电器类部分就跟养小鸡换的玩具差不多吧,用一下凑数可以,经不起折腾

网友:
降功率使用,不错

网友:
除了散热好一点外,这个做工其实很一般了

网友A:
50W是型号,算是创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W是型号,算是创新吗

充电钻锂电池标签更是混乱

网友:
还是换个独立的驱动板吧,板载的容易出问题

网友:
降额使用,发热少,寿命长。

网友:
2.8元,性价比已经很高了,10楼说的有道理,换个好一点的独立驱动板更靠谱

网友:
这价格,感觉挺不错了

网友:
有频闪的话对眼睛不太好了

网友:
价格很便宜,功率虚标太多,还是不好用

网友:
有2个集成电路的?

网友:
这孔也太大了吧,容易积灰吧

网友:
这做工绝对对得起这个价

网友:
做工还算中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