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Guangjin SK3110温控仪

楼主(2024-12-27):
没有啥技术含量,此温控器是用在机柜控制220V风扇,共零线,火线通过继电器通断控制机柜风扇进行散热,阻容降压是提供检测温度和控制继电器用;
更换了厦门法拉安规电容,立创采购;
湾湾品牌的安规电容也如此不堪,使用3年的设备,全部都有不同程度的失容…,品控真差!

网友A:
电阻二极管也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二极管也烧了吗

第二张图片那个是另类,烧了稳压管和电阻,那两个是10V稳压管串联的。

网友:
以前可能没有注意到,现在听说电容器失容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

网友:
做工确实可以

网友:
这种电容最耐用的是松下

网友:
这种电容不知为什么特别爱坏

网友:
这种仪器上用的配件,要用就用好零件,省得过几天坏了还得重来。

网友:
阻容降压的很一般吧

网友:
阻容降压的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