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V8车用流媒体后视镜维修

楼主(2024-12-27):
一。车里的流媒体后视镜用了整整7个年头了,每次停车过夜后第二天流媒体后视镜内时间归零,都要手工设置准确后上路。时间归零后,没事就没事,但是一旦遇到剐蹭等,如果视频时间和实际发生时间不匹配,会有一些麻烦。若果你用视频举报违法,也不会被采纳,本着负责人的强迫症态度,今天终于下定决心拆下自己的后视镜,维修一下了。

二。我的后视镜当初自己安装,所以选择了绑带方式,梆再原车车内后视镜上,所以取下很容易,原先的绑带橡皮筋质量也不错,7年了没有出现老化断裂,还能继续使用。

三。准备工具直接开拆。

四。看到整机没有螺丝,所以第一怀疑这个绑定底座的胶垫下面是不是有螺丝,电吹风吹热,拿下橡胶垫,里面果然有螺丝,卸下来后,观察结构,发现这个螺丝不是用来固定后视镜外壳的,纯粹是固定绑定架子的,失败,大意了。这个流媒体后视镜看来是纯卡扣安装的了。所以拿出撬片,最后发现设备安装磨具精密到位,严丝合缝,没有下手的地方,最后还是请上了美工刀,和手指甲。美工刀刀口薄,直接开缝,然后手指甲上,还是手指甲有用,露出小缝了,再用撬片上,四周一圈,撬一圈,后视镜都被打开了。

五。最后就好办了,一看电池鼓包,拍照,看电池尺寸,直接某多多搜索,下单。目前新电池还没到手,但是后续换上应该没有什么困难,这里就不等修复完毕了,以上供大家参考。

六。小结:内置电池没有特别专用型号,我看内部空间宽裕,所以买了比原先大一点体积的电池,这样电池容量大一些,耐用。。原配电池鼓包厉害,16毫米厚度了,也没有影响后视镜外壳,而不鼓包电池厚度只有5毫米左右,所以我就按照需求买了。装上应该没问题。

这是原配电池400mah容量小。所以买了稍大的电池

结束,谢谢!

网友A:
403040规格的电芯是4mm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3040规格的电芯是4mm厚度…………

哈哈,大意了,旧电池上都标注了尺寸。。哈哈

网友:
电池要耐高温的。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车内要耐高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车内要耐高温的

那么买的时候还需要买耐高温专用?看来又大意了,这个价格是不是就是一个普通电池?

网友:
我也修过同事的同类记录仪,也是内置的电池失效了,直接就提示电池电量低,不开机。一圈卡扣拆开后,看到空间足够,淘宝买了更大一些的电池,更换后修复。

网友:
行车记录仪的电池是最容易鼓的,充电放电频率高冬天冷夏天热,环境恶劣。

网友:
这个电池一定要买耐高温的,现在新出的这种镜子大牌的都用超级电容了。

楼主:
流媒体换上新电池,原先不保存时间的问题,解决,而且换了大容量的电池后,能开机的时间也变长了。现在遇到新问题,发现前置摄像头,拍摄画面模糊,泛黄。用擦眼镜的药水喷涂后擦拭前镜头玻璃,画面稍微有所改善,但是依然后没有达到后镜头的清晰度,理论上前镜头像素应该比后镜头略高。

问这里的老铁们,这变模糊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前摄镜片长期阳光的照射的关系,老化退色?(用了7年了),如果老化,这个谁有拆机换镜片或者镜头的经验?。我看这个摄像头是推拉式的,里面排线连接,正面有三个小螺丝,但是拆下螺丝后,镜头还是不能拿下来,不知道这么镜头该这么拆解,有相关视频和例子吗?
画面清晰度见图片。

网友:
估计为节约成本使用塑料镜头,老化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