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今天拆个250V32A一分二连接器

楼主(2024-12-27):
接线用的分线器,3个孔,可以插0.08-2.5mm²的软线和硬线

正面

背面,这个12A不是电流标注,而是宽度规格

卡扣连接的上下壳子

看看内部

顶部扳手是这样的

拿出金属部分

平时是这样的

扳手扳起来就可以插线,插到位扳手恢复位置就连好了

网友:
最早一批用这个的估计10多年了  不知道怎么样了

网友:
铜片厚度看上去还可以,但总是感觉大功率的用这个有点悬

网友:
这个对多股线比较麻烦一些,有时候不太好穿进去

网友:
真电工不会用这玩意

网友:
过大电流还是比较危险

网友:
小电流可以用用

网友:
国货的话电流缩半使用,才能长久免维护使用,还要注意防尘防潮,否则几年左右必须要查看的。公司最近一些进口设备上现在多见这种结构的,还是大电流的伺服电机,但那个是德系产品高可靠性的。

网友:
就担心上面弹片压不紧。

网友:
最近0元购撸了一些,还没用。。。。。。。

网友:
大电流有这个觉得不安全

网友:
wago的段子我都不敢用在浴霸上

网友:
买了一袋子,没用几个

网友:
这东西不错的。可能会通过装修的公司进入家庭。

网友:
塑料如果质量不好时间长了会老化。

网友:
这种连接器最多也就连续通过5A电流,超过5A的最好用螺丝压接的可靠!

网友:
优点是施工快,拆装方便。是不是外国人工费比较贵才发明这个。

网友:
没看明白咋压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