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视机不开机,如何排查故障

楼主(2024-12-27):
不开机,指示灯也不亮,从哪里开始排查问题?

多谢!

补充内容 (2024-12-31 08:47):
确认是主板问题,已经修好了,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A:
指示灯要什么点亮?就去查这部分先

网友:
先查电源输出

网友:
看看是否有开机电压

网友:
当然是板子供电部分的各路输出电压有没有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要什么点亮?就去查这部分先

待机电源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管子坏了,换了就行

网友C:
带机是不是只有一个5v?如果有排除开机键问题,再排除电源板上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坏了,换了就行

具体哪个管子的可能性大? 我有目的地去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机是不是只有一个5v?如果有排除开机键问题,再排除电源板上问题。

我不清楚 待机是不是只有一个 5V 。
若排除开机键问题,那第二步是不是检查 电源输出接口 那里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哪个管子的可能性大? 我有目的地去换。谢谢!

电视机的型号,电源板上的板号,都拍一下,说不定网上可以找到图纸

网友D:
指示灯不亮,先查电源,实在不会查,换块电源板

网友:
先检查电源有没有输出,没有就查300V有没有,没有300V就查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示灯不亮,先查电源,实在不会查,换块电源板

这个电源板,大概多少钱? 网上同型号的,互换性怎样? 会不会有版本问题。
谢谢!

网友:
如果对电路完全不了解,直接某宝买一个一样的电源板,估计几十块就能搞定,换上好了就好,不好电源板退货,电视扔掉

网友:
不会搞的话网上买个二手板,比较快

网友:
会这么问的估计是电路板都看不懂吧?那就别修了,容易二次故障的!

网友:
肯定先查电源部分啦

网友:
报废了,以旧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