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佳能6018L激光打印机第二张卡纸故障维修

楼主(2024-12-27):
同事的佳能6018L激光打印机,给孩子打印试卷总是第二张就卡。网上看到同类型打印机的通病就是电磁阀没有及时分离造成的

先撬开上盖,卡扣处都有三角箭头标记。拧下侧面固定侧盖板螺丝,再取下两侧塑料板

拧下螺丝,取下后侧铁盖板

右下角电磁阀

脱开引线插头,拧下固定螺丝,去除电池阀

问题是减轻声音的海绵老化,有粘性。

放开后,用过段时间才打开

清理干净,高温胶带裹两层

装回后,打印多张都不会卡纸。

网友A:
同样的故障也是卡纸,型号是HP 1020神机,也是换这个继电器解决问题

网友B:
不知道打印机碳粉粉尘有没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故障也是卡纸,型号是HP 1020神机,也是换这个继电器解决问题

6018好像是hp1007换壳

网友:
打印机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打印机碳粉粉尘有没有害

不管什么粉尘进身体都有害

网友:
动手能力很好啊

网友C:
HP的机器一样的通病,拆开比较麻烦,维修很简单,我还是换的泡棉。

楼主:
引用 网友C:
HP的机器一样的通病,拆开比较麻烦,维修很简单,我还是换的泡棉。

还好在外围,拆的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6018好像是hp1007换壳

好像不是,反正硒鼓型号不一样。
佳能6018与惠普3018一样用388a硒鼓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通病,直接清干净就行,咔哒咔哒的清脆声音很好听

网友:
难家不会,会家不难,小问题,一下就修好了让别人修,又行三,四十块。

网友:
很多打印机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好像叫发财海绵。

网友:
能找出问题就是好技术

网友:
海绵老化,变成定期要维修。

网友:
电磁阀的海绵老化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HP,佳能用这种电磁铁的通病,老化就这样,要不卡纸,要不59.C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