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有汽车更换磷酸铁锂电瓶的吗

楼主(2024-12-27):
6年的老车了,打算再开5、6年后换电车,换个电瓶能坚持到那会儿吗

网友:
便宜有好货?品牌价值除去,成本人工稳定性各方面都要有的话,我还是选择传统蓄电池,装上用个三五年没问题,锂电还是算了吧

网友:
自己组,70AH的外壳我放了100AH的4块,加了6A均衡板

网友A:
你的车支持自动启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车支持自动启停吗?

支持,太鸡肋了,早就用线屏蔽了

网友B:
竟然买这么贵的电瓶…

~~~“~~~~~~

网友C:
我45a换购才二百上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买这么贵的电瓶…

启停电瓶就是贵的要死,简直是智商税,磷酸铁锂的不用以旧换新也才5、6百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45a换购才二百上门

嗯,普通电瓶便宜,赶上活动有时候都不到200

网友D:
这是AGM电瓶,自动启停车型使用的电瓶,比普通电瓶贵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AGM电瓶,自动启停车型使用的电瓶,比普通电瓶贵太多了

厂家的破鸡肋功能,简直是智商税,赶不上好活动原价换的话肉疼

网友E:
不知道磷酸铁锂电池放在发动机舱里面怕不怕高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磷酸铁锂电池放在发动机舱里面怕不怕高温啊?

本来还想再等等钠离子电池的,谁知道今年冬天就不行了

网友F:
我是自己做的磷酸铁锂电池用了一年半暂时正常,不过如果从成本角度出发还是建议用铅酸电池

网友:
启停电瓶就是贵

网友G:
17年宝马3系的AGM电瓶,应该是瓦尔特代工的,加过两次液,目前充满电CCA大概800A,但是我停多开少,电瓶容易亏点,买了个锂电启动电源备用。

网友H:
还是买铅酸吧,换购不贵,200-300搞定,我买的万里电池,红标版,感觉比原车的骆驼电池好太多了,原车的骆驼电池用了3年,后换的万里使用了6年,依然健康。45ah的200,60ah的3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买铅酸吧,换购不贵,200-300搞定,我买的万里电池,红标版,感觉比原车的骆驼电池好太多了,原车的骆 ...

问了几家都是AGM的换普通电瓶后不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自己做的磷酸铁锂电池用了一年半暂时正常,不过如果从成本角度出发还是建议用铅酸电池 ...

AGM比磷酸铁锂的还贵,换普通铅酸电瓶还不给保

楼主:
引用 网友G:
17年宝马3系的AGM电瓶,应该是瓦尔特代工的,加过两次液,目前充满电CCA大概800A,但是我停多开少,电瓶容 ...

换下来后我也加点液试试,你加的是蒸馏水还是电解液呢,加液高度怎么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