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下论坛换购的海思3798MV1001的电视盒

楼主(2024-12-27):
质量不错,
出口日本的产品?

但得刷机的才能用,

刷了老板给的包,
原装的遥控不能用了, 速度也慢

看看能不能刷回去装当贝了。

网友:
手机装个万能遥控

网友A:
现在还有能看直播的APP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能看直播的APP吗?

有人说电视家4.0(也可能是5.0)能用,试过了,不行。

网友:
用橙色直播,这个很好用

网友B:
我也刷了,用移动机顶盒的遥控器有延迟,我又刷成NAS系统了,你要固件的话我发给你

网友:
这种盒子现在很没啥折腾的意义了,没有好的APP,而且看电视看视频的时间也少,老人用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刷了,用移动机顶盒的遥控器有延迟,我又刷成NAS系统了,你要固件的话我发给你 ...

海纳斯的吗,发一个我装的试下

网友:
刷了反而不行了?

网友:
外贸盒子适用性好像普遍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纳斯的吗,发一个我装的试下

https://www.ecoo.top/download

下载这个就行,hi3798mv100        USB刷机包        mv100-mdmo1a-usb-flash.zip        armv7

网友:
我花了两元买了个移动的遥控器,卖家给的包可以遥控了,功夫tv可以看直播的

网友:
刷nas ,装shellcrash,懂的自然懂

网友:
刷了新系统反而直接变砖可惜了

网友:
这个芯片用了好多年,我2015年买的电视就是这个,v200的,假4k,大部分视频放不出来

网友C:
这是出口到日本后,淘汰后又返回来的。
可以保留原系统直接使用的: 通过那个四针 uart 可以直接进入 root shell 然后后台运行 adbd &
再把apk 放进去或用 curl 下载进入,然后 adb install xxxx.apk 就可以安装了, 装个桌面就好了。
可以挂载 /system 为可写,可以删除内置软件,或进行别的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出口到日本后,淘汰后又返回来的。
可以保留原系统直接使用的: 通过那个四针 uart 可以直接进入 root s ...

学习了,强刷了老板给的包,遥控器不能用了。得配移动盒子的遥控器。又买了3个,3个才包邮买一个还不如买3个。等到手先备份下固件,再ttl安装桌面试下,这台我去刷个海纳斯。原装遥控器质量不错,刷好桌面就该捣腾应用了,市场里的应用全是要vip的,只能捣腾些非个人出品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强刷了老板给的包,遥控器不能用了。得配移动盒子的遥控器。又买了3个,3个才包邮买一个还不如买 ...

麻烦你试下, 原有系统接鼠标,看看是不是鼠标移动的很慢呢。我这个鼠标移动很慢。但又没有地方可以设置。

网友:
昨天家里的电信盒子升级了了,升级后不能当播放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