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物有所值的PDD上4块多的小锋不锈钢美工刀

楼主(2024-12-27):
PDD上推送了一个不锈钢美工刀(小锋美工刀),看上去很结实,价格也不贵,就买了一个。

收到试了试很不错,用料厚实,就是有些毛刺,但还是物有所值。

网友A:
我靠,一体不锈钢,里面的槽铣出来代价老高了,这玩意得上五轴机床,机床成本都得3位数,你赚大发了。
缺点很明显,开瓶器那豁口锉刀干掉吧,总有不注意的时候,受伤了就不划算了。

网友:
看着还不错,用料挺实在

楼主:
后面的开瓶器和扳手没有什么用,参照之前看到的背部加强款改了一下。
刀架够厚就顺便攻了两个固定刀片的螺丝孔,前段买的一堆GT12攻丝夹头总算用上了,真的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和原来的手动攻丝比天壤之别啊

网友:
好像是啄木鸟的刀片?

网友B:
这个比那些天天在坛里吹的日本的裁纸刀实用多了。

网友:
刀片左右晃动咋整

楼主:
这个刀架壁厚足够,4#楼图片两头增加的攻丝孔,就是通过手拧螺丝固定刀片,防止刀片左右晃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那些天天在坛里吹的日本的裁纸刀实用多了。

那位要么是倭杂,要么是大殖子!

网友:
楼主这改的都不认识了,问题是这么一改,裁切时如何靠尺?很多时候是借助靠尺裁切直线的。

另外就是内槽刃口位置要是能嵌一塑料条保护刃口就好了,伸缩刀片时会伤刃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靠,一体不锈钢,里面的槽铣出来代价老高了,这玩意得上五轴机床,机床成本都得3位数,你赚大发了。
缺点 ...

现在激光切割,成本很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位要么是倭杂,要么是大殖子!

有可能,也有可能是那位囤的日货有点多,想让坛友帮他消化点。

网友:
其实那个开瓶子的口,确实有点划手,用锉刀打磨光滑就可以,尖尖的鸟嘴变成厚厚的鸭嘴,就不磨手了。

网友:
这货厚实 啊

网友:
这个刀很难用,刀片调到合适长度还要旋紧固定多一个步骤麻烦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靠,一体不锈钢,里面的槽铣出来代价老高了,这玩意得上五轴机床,机床成本都得3位数,你赚大发了。
缺点 ...

你想得太复杂了,这东西可以直接用钢管压扁后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也有可能是那位囤的日货有点多,想让坛友帮他消化点。

这种可能性不大,大殖子的可能性最大,要不然就是一个字:贱!

网友:
我也跟了一把,两块九毛多,到货后看看怎么改进一下。

网友:
说实话并不好用。我1.5块买了一把薄的,使用的时候调节刀片长短和固定都是靠那个螺帽,每次都得用力拎,非常不方便。(我又花1.8块买了 个塑料柄的还在路上)

网友:
看着还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