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百盒CM201-2-YS刷机成功

楼主(2024-12-27):
这个机顶盒本来以为很好刷的,结果还是折腾了好几次;分享过程供大家参考
这个机顶盒是我堂哥的,之前说让我刷没机会,上次刚好去就带过来了,网上一看还挺多教程,结果第一个没有下到对的刷机包
老规矩,先看看外观,移动送的盒子(其实这个机顶盒是不用拆机刷的

背面是这样的,为什么那两个地方贴了标签,因为我已经拆开了,标注一下那里有两个隐藏螺丝

看看里面的样子

把电路板反过来,发现还有两个麦克风

最后再看看C49电容的位置,没有专门标注,大概在图中间偏左的位置上
这个是刷机教程里面要短接的电容,我找到了就发出来,我没有短接刷好的

以前刷过移动送的盒子,需要拆开短接,所以直接就拆开了
先看看第一个教程
魔百盒CM201-2刷机全教程:强刷固件下载+详细操作指南,三网通用无广告_cm201-2魔百盒刷机包-CSDN博客 https://blog.csdn.net/2401_88601535/article/details/144147347
这教程里面的注意事项还是要看的
1. 下载固件与工具点击以下链接下载所需资源,包括固件包和刷机工具:https://pan.xunlei.com/s/VOCsMhqQIpcmP0BG11smvlxHA1?pwd=rh42#下载完成后,将固件解压到电脑桌面备用,同时准备好U盘(建议8GB及以上容量)。2. 制作启动盘将U盘格式化为FAT32格式。将解压后的固件文件复制到U盘根目录。检查文件是否完整,确保无遗漏。

先找到一个U盘格式化把数据拷进去,结果UPDATE没有复制完我拔掉了,还好没刷死,可能是我没有ROOT的原因吧,也有可能这个教程也能用
这个要开ROOT我的开机按照教程  1.盒子开机,连续顺序点按遥控菜单键和音量减键,进入Recovery刷机模式。 不生效,开机进入后直接出如下界面进行更新

没别的办法那就试试吧

进度走的还比较慢的

结果提示  未能升级成功  测试了多次都不行

因为这个盒子能开机,进入界面显示账号失效的图片,上个教程让点设置看IP地址然后用程序连接盒子要写数据,结果提示找不到设备

输入IP地址

提示测试成功,然后又提示找不到设备,   我还以为是要用win7结果我换个WIN7也是一样的

最后放弃这个包了
到这本来想法个帖子咨询下坛友的,就当发个拆机贴了,结果又去搜索找到另外一个固件包升级成功
进设置后发现能看CPU型号,有的地方要扣掉散热器看型号的
对这这个看到设备是CM201-2-YS 后面拍图看到代工写的有  中国制造  YS
CPU型号为  海思Hi3798mv300  这样就可以不扣散热器了

刷机失败后又去找教程
发帖的时候发现这个是中国制造CH   https://www.douyin.com/shipin/7295654457709463591
也算是参考了,这个要短接
其实在第一个教程里面分了   1.支持EMMC闪存   2.支持NAND闪存  两个办法是不一样的,具体我也没分开是哪种;
我只看的出来一种是带焊脚的,一种可能是bga吧

既然找到了YS,那这次就来搜索YS的
魔百盒CM201-2-YS代工-刷机固件及教程_cm201-2ys刷机包-CSDN博客     https://blog.csdn.net/fatiaozhang9527/article/details/122007661
我是按这个刷好的,先从百度下载固件,这个链接里有很多固件,文件太多我没转存过来,分享给大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5A2EKKKCn2gKdhcaKVS11g 提取码: 17dj
进去后找到和自己匹配的固件   其他桌面-固件大全     魔百盒CM/M系列     CM201-2合集    CM201-2-YS   我下的最后一个免拆的
下载后按照教程还是把UPDATE放U盘进行升级,结果升级完了是没有变化进了默认的界面
出现广告,我还以为刷好了,是我高兴太早

依旧进入了这个界面

按照拆机短接的办法准备测试,所以找到了C49电容,想想这个地方肯定没有按键靠谱,一般会用按键的
然后把文件都拷贝到优盘根目录,开机顶住AV输出口(类似耳机孔)里面的按键
这下差不多了

然后出现华为的标记

进入界面

切换一下系统试试

看看设置

最后测试下看电视,还不错能看(忘记看是什么软件了)

到此刷机完成。
感谢坛友观看;
固件到网盘下吧,慢点但是齐全;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5A2EKKKCn2gKdhcaKVS11g 提取码: 17dj
刚才找链接没找到,发现以前下载的文档还有固件地址,分享出来,不知道还有没有效(链接不是我的,如果失效请自行再找

机顶盒免费刷机固件大全:
百度网盘: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IkaF8zUHMuHJYmVmNOABg?pwd=7788
提取码:7788

备用链接:
链接:https://wwt.lanzoue.com/b021zvjkj
链接:https://wws.lanzoux.com/b021zvjkj
链接:https://wws.lanzoue.com/b021zvjkj
提取码:6l1n

123网盘: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PuBo6piMHgWL6biN06msw?pwd=1234
提取码:1234

网友A:
感谢感谢,也有个这个盒子,来试试刷刷看

网友B:
不错,学习了,家里有一个创维的盒子自己加装了TF卡做游戏机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感谢,也有个这个盒子,来试试刷刷看

看好代工是CH 还是YS  还是其他应该好找包一些

网友:
这个201-2盒子最垃圾,分了很多版型 我就有两个,刷了各种卡开机页面,,,

网友:
有一个刷机不通过,扔一边吃灰

楼主:
坛友都有这个啊,我看看电视还可以,有多个的可以邮寄过来试试,刷好给你发回去

网友C:
这个型号有没有安卓6、7、9的系统?

网友D:
手头有两个一个是CM211-1一个是CM211-2,问下-1这个有没有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头有两个一个是CM211-1一个是CM211-2,问下-1这个有没有资料

去分享的链接里面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学习了,家里有一个创维的盒子自己加装了TF卡做游戏机非常好

听说有用盒子刷成游戏机玩的,还没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型号有没有安卓6、7、9的系统?

这个不知道,我也是找到固件能刷好就行,不是专门搞这个的

网友:
这个试下,手上正好有一个

网友:
CM201,配置不错,刷过一个,搁家里爸妈用的正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有用盒子刷成游戏机玩的,还没搞过

基本上晶晨芯片的大部分都支持的,可以关注一下,其实不用刷,就是制作一个启动盘,他引导两个系统而已

网友:
把文件都拷贝到优盘根目录,开机顶住AV输出口(类似耳机孔)里面的按键

网友:
移动机顶盒版本太多了

网友:
看电视还可以

网友:
机顶盒好贴,有收获。
手头也有一个,有空折腾 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