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公众号里的学习视频如何在电脑上学习

楼主(2024-12-27):
近日有个证要考,培训机构给了个公众号,关注之后在后台注册了,然后就可以学习了。但课程视频只能在手机上学习,在电脑上登陆不上,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在网上也搜索了一下,方法一样的,但只能看公众号的那种公开的视频。
公众号分享的登陆

网页打开提示错误请求。

网友A:
电脑上安装一个安卓模拟器。

网友B:
投屏到显示器上行不行
然后用蓝牙鼠标键盘,把手机当电脑用

网友C:
要调下浏览器标识,微信上的视频我在手机浏览器直接打不开,调了标志就打开了

网友D:
装模拟器是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投屏到显示器上行不行
然后用蓝牙鼠标键盘,把手机当电脑用

主要是想把手机腾出来,如果投屏还是要占用手机的。
目前想到的是就是用另外手机关注微信号关注公众号然后登陆才能腾地出自己使用的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调下浏览器标识,微信上的视频我在手机浏览器直接打不开,调了标志就打开了 ...

关键是在电脑上帐号都是登陆不上,提示请求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模拟器是很方便的

还没试模拟器,到时来试试看。电脑上安装了PC版就又不想装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上安装一个安卓模拟器。

电脑上安装了PC版就又不想装模拟器

网友:
是不是P安卓系统?如果是,下载模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把手机腾出来,如果投屏还是要占用手机的。
目前想到的是就是用另外手机关注微信号关注公众号然 ...

投屏可以后台工作吧,如果后台投屏应该不影响手机正常使用。

网友:
不知道装个雷电模拟器行不行,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