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燃气热水器和小厨宝连接方案

楼主(2024-12-27):
燃气热水器和小厨宝是分开用的,燃气热水器用在淋浴,小厨宝是厨房。方案是装个阀门。

网友A:
小厨宝要与燃气热水器热水分开,不然用时要关燃气热水器电源,我家以前就是这样的,有时忘了关就会同时工作的;小厨宝的进口单独接冷水,不要接燃气热水器的热水管。

网友:
两个互不干涉啊,单独安装就行,除非是有时洗菜也用燃气的。你这装法开小厨宝就双加热。

网友B:
没看明白,这是分享方案还是需求方案

网友C:
不应该是并联?串起来?

网友:
看不懂为啥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是并联?串起来?

用双开六孔插座控制,每次使用只打开其中一个。当小厨宝打开的时候,水阀打开,冷水经过燃气热水器,水阀,流入小厨宝,小厨宝加热,打开厨房水龙头,流出热水。当燃气热水器打开的时候,关闭水阀,冷水经过燃气热水器加热,打开浴室龙头,流出热水。即使,小厨宝和燃气热水器同时工作,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这是分享方案还是需求方案

用双开六孔插座控制,每次使用只打开其中一个。当小厨宝打开的时候,水阀打开,冷水经过燃气热水器,水阀,流入小厨宝,小厨宝加热,打开厨房水龙头,流出热水。当燃气热水器打开的时候,关闭水阀,冷水经过燃气热水器加热,打开浴室龙头,流出热水。即使,小厨宝和燃气热水器同时工作,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厨宝要与燃气热水器热水分开,不然用时要关燃气热水器电源,我家以前就是这样的,有时忘了关就会同时工作 ...

用双开六孔插座控制,每次使用只打开其中一个。当小厨宝打开的时候,水阀打开,冷水经过燃气热水器,水阀,流入小厨宝,小厨宝加热,打开厨房水龙头,流出热水。当燃气热水器打开的时候,关闭水阀,冷水经过燃气热水器加热,打开浴室龙头,流出热水。即使,小厨宝和燃气热水器同时工作,也没关系。

网友:
阀门的位置?

网友D:
冷水都经过燃气热水器管道,结垢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冷水都经过燃气热水器管道,结垢快

为什么?

网友E:
装有装的好处,不足之处是容易结水垢。

网友F:
小厨宝难道不是装在洗菜盆下面吗?墙冷水出口一分二,厨宝热水出口直接接洗菜盆龙头不就行,咋这复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厨宝难道不是装在洗菜盆下面吗?墙冷水出口一分二,厨宝热水出口直接接洗菜盆龙头不就行,咋这复杂呢? ...

我是想减少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有装的好处,不足之处是容易结水垢。

我刚才想了一下,你们说水垢的问题,我觉得非常有道理。那零冷水方案更不行了。也是管道有很多水垢

网友G:
小厨宝进水接燃气热水器出水管,这样难道不是最优方案吗?原因有二:一是小厨宝进水温度越高高意味着它的耗电就越少;二是天然气热水器的制热水成本比小厨宝低(1立方米天然气燃烧产生的热量相当于10度电产生的热量,考虑燃气热水器的能效比后最低也只打8折),我觉得只要家里有燃气热水器小厨宝的最大作用是解决燃气热水器刚运行时的头段出水是冷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厨宝进水接燃气热水器出水管,这样难道不是最优方案吗?原因有二:一是小厨宝进水温度越高高意味着它的耗 ...

有人说这样做的后果是,燃气热水器水垢多。

网友:
楼主的需求表达的不够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