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便宜的MPPT太阳能充电控制器(KOHAN LM2024V14)

楼主(2024-12-27):
网上110元买了个太阳能充电控制器。就是这种,近乎三无产品。

说是MPPT的,不知真假,拆开一探究竟。有电感,是单片机控制的,看样子是真的MPPT。

板子上的LM2024V14字样

单片机的型号应该是厂家自己定制的:AY408F520C

这是显示控制面板,上面的印字,查了一下,好像是敖阳科技。

这里有预留的WIFI接口,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自己加WIFI模块。

测试计算了一下转换效率,还不错。有95%左右。

网友A:
之前10块钱的MPPT板子没买吗?
https://www.mydigit.cn/misc.php?mod=tag&id=105887

网友:
价格一张大红票了,也不便宜,再假的话就说不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10块钱的MPPT板子没买吗?
https://www.mydigit.cn/misc.php?mod=tag&id=105887

你太扎心了吧,哈哈

网友:
能用胶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太阳能充电控制器一百多价位有点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之前10块钱的MPPT板子没买吗?
https://www.mydigit.cn/misc.php?mod=tag&id=105887

二师兄,你那个板在吃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二师兄,你那个板在吃灰吗?

已经用上了,整了块20W的太阳能板子,实际功率只有6W左右,现在的天气太阳不行充几天充不满一个充电宝

网友:
如果好用就值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用上了,整了块20W的太阳能板子,实际功率只有6W左右,现在的天气太阳不行充几天充不满一个充电宝 ...

以前在农村装了一块,用手机电池存电的,点一粒led,晚上自己亮,三年后,它还是能用,就是发电量下降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用上了,整了块20W的太阳能板子,实际功率只有6W左右,现在的天气太阳不行充几天充不满一个充电宝 ...

太阳能太小了得,50-100w

网友:
这种效率高些

网友:
也不错,价格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充电控制器一百多价位有点高

100多元最好开源单片机程序,万一丢失程序自己刷单片机修复。可以用LTC3780升降压板替代,调好最大功率跟踪电阻,自带7805贴片容易烧,得换好的。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还行,过几年会有大量淘汰的光伏设备会流向市场。。。谢谢分享

网友:
感觉这个价格不便宜啊。

网友:
看着像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