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更新:检查出故障了)家乐宝锂电池角磨机拆解

楼主(2024-12-27):
        检查出故障了,没有元件损坏,应该是设计上的问题,外壳上红色开关推到顶部时,无法使电路板上的开关闭合,于是在红色开关的相关位置贴了两层不干胶纸,问题解决。

        路过废品回收站,东翻西找,发现一个红黑相间的东东,成色还挺新的,看看铭牌,原来是锂电角磨机,这么新的东东,必须拿下。

         相比插电款角磨机,锂电角磨机比较小巧。

           来个正面照:

           电池接口:

            拆下9颗螺丝及另外5个零件,才能拆开外壳:

             本来以为这货使用的是有刷电机,没想到居然是无刷电机:

            单片机看不清型号:

              取出内脏:

            6颗K3005A驱动管,参数:30V/90A/3.3mΩ,

           比较遗憾的是,没有找到电池,不知道锂电钻的电池能不能用。

          某宝、狗东都没有这种品牌的锂电角磨机,别的品牌,裸机价格100多,在小黄鱼只有一个卖家在卖,价格100,不过发现博世的有一种裸机价格竟然要800多!

网友:
新,无刷,多少钱到手的?

网友:
看接口,就是和以前的虾牌电池一个接口,不过只有12伏,发挥不了他的无刷实力

网友:
这种电池比较好配,加三个电池也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废品站有这么好的宝贝,还是无刷的,哪个败家子扔的?

网友:
这电机5030的?尺寸比很多21V的都大啊,很多人用这玩意开瓷砖孔,我个人还是更喜欢21V平台的,够力通用性强。

网友:
确实挺新的,感觉就没使用过。

网友:
确实挺新的还是无刷的捡漏了

网友:
别人家的废品站

网友:
先通电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发错了,应该发到工具区

网友:
没有找个电源试试机?锂电钻电池能用的

网友:
刚买了一个,全新带电池就40几,相当不错,切点小东西好方便

网友:
好家伙新的一样

网友:
无刷带电池的四十还不错了,晚了没货了

网友:
应该用的是通用的b款电池

网友:
成色还挺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