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圈麦克风前级放大电路

楼主(2024-12-27):
围观一个嘉立创开源社区看来的动圈麦克风前级放大电路

我先说我能看懂的部分

这是一个动圈式传声器设计的平衡输出转换电路,依靠幻象电源取电

XLR插头的 2-3脚是幻象电源的正极,R9 R10 R11 R12对称的电阻网络与稳压管联合

ZM4746A是18伏特稳压管,稳定提供18伏特。 U2通过运放来缓冲电阻分压器的输出,将VERF稳定在1/2的VCC

VERF在这里是作为虚拟地,因为运放工作在对称+-电压下最理想,对于单电源供电就特别需要这么一个VERF

运算放大器U2缓冲为了提高驱动能力和隔离性,可以使用运放来缓冲电阻分压器的输
U1.3在其中的作用,是为U1.2供电的表达法,只是表达供电

如果我牺牲便利性,通过线性对称15伏特正负供电,舍弃幻象电源提供电源

电路是不是更简洁,而且,音质更好?

本着共享社区的守则,声明原作者是“踏板小屋”来自嘉立创社区

楼主:
1.  输入部分:
•  电路左侧有一个动圈麦克风(Dynamic DT1),它将声音信号转换为电信号。
2.  前置放大器:
•  麦克风输出连接到一个由运算放大器U1.1(TL062)组成的放大电路。R2和R18可能用于设置增益,R6可能用于反馈,以控制放大器的增益。
3.  滤波和增益控制:
•  R5和R7与C2可能构成一个高通或低通滤波器,用于滤除不需要的频率成分。
•  R11和R9与C9可能构成另一个滤波器,进一步处理信号。
4.  信号耦合:
•  C3和C10用于信号耦合,防止直流分量通过,同时允许交流信号通过。
5.  输出部分:
•  经过放大和滤波的信号通过XLR接口输出,这是一种常用的平衡音频接口。
6.  电源部分:
•  电路的下半部分显示了电源连接。VCC提供正电压,GND是地线。C4、C5、C6和C7是电源滤波电容,用于平滑电源电压,减少电源噪声。
7.  保护电路:
•  ZD1(ZM4746A)是一个齐纳二极管,用于电压钳位,保护后续电路不受过高电压的影响。
8.  其他元件:
•  R13和R14可能用于偏置或限流。
•  U1.2和U1.3(TL062)可能是用于进一步信号处理的运算放大器。

楼主:
从半导小芯这个APP查OPA2134 datasheet,看到替代品有几十种就苦恼

淘宝上几元钱一个所谓原厂,就是假冒,太容易了,国产替代几十家。这些替代品指标能达到什么程度?

立创商城1只57元

再推导DM1 动圈麦前置 国产一百多元,一个芯片就50元,能用TI的吗?原厂DM1话放进口 600

楼主:
放大倍数=1+R5/R6=1+47/22=1+2.136=3.136倍

楼主:
设计者夸张的采用了22层板设计

楼主:
电路功能概述

这是一个用于动圈麦克风的平衡输入前置放大器,旨在将非平衡的麦克风信号转换为平衡信号输出,提高抗干扰能力。电路利用两个运算放大器构成差分输出,并使用虚拟地技术来模拟正负电源供电。

功能区块分析

  • 输入级(Dynamic DT1, R2): 动圈麦克风DT1产生非平衡音频信号。R2仍然影响输入阻抗,但它们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一个合适的输入阻抗给麦克风,并为后续的放大器提供偏置。
  • 正向放大级(U1.1, R5, R6, R7, C2, R11, C9): 运算放大器U1.1构成一个交流放大器,放大麦克风信号并输出正相信号。R5和R6决定了放大倍数。R7、C2和R11、C9构成高通滤波器,滤除低频噪声和直流分量。此路输出相当于差分信号的“+”端。
  • 反向放大/反相级(U1.2, R3, R4, R8, C3, R12, C10): 运算放大器U1.2并非二级放大,而是用于产生与U1.1输出信号相位相反的信号,构成差分输出的“-”端。U1.1的输出信号通过R4进行分压,然后输入到U1.2的反向输入端。R3和R4+R18决定了反向放大的倍数,使其与正向放大倍数基本一致,以保证差分输出的平衡。R8、C3和R12、C10也构成高通滤波器,与正向通路保持一致。
  • 幻象电源降压: 电路通过XLR接口接收48V幻象电源。这个48V电压首先需要降压,以适应运算放大器的工作电压范围。这里通过R9、R10、R11、R12限流和ZD1(ZM4746A)组成稳压电路进行降压。
  • 虚拟地产生(VERF): 18V电压经过C4 C5 C8滤波后,提供给运算放大器U2。U2被配置成电压跟随器,其输入端通过R15和分压网络(R13 R14)连接到18V电源的中点,即大约9V的位置。由于电压跟随器的特性,U2的输出电压会跟随输入电压,因此VERF的电压稳定在9V。
  • 重要意义: 这个9V的VERF作为U1.1和U1.2的“地”,为它们提供了一个“虚拟”的双电源供电环境。也就是说,虽然电路实际只有一个18V的正电源,但通过虚拟地,U1.1和U1.2可以“看到”一个正负9V的电源,从而正常工作。这是一种常见的单电源供电电路设计技巧。

下面总结和补充一些重要的功能和特点:
电路功能概述这是一个动圈麦克风的平衡输出前置放大器,核心功能是将动圈麦克风的非平衡信号放大,并转换为平衡信号输出。这样设计可以显著提高抗干扰能力,适用于长距离音频信号传输,例如通过XLR接口。
功能区块补充分析
  • 输入级(Dynamic DT1, R2)
    输入级主要功能是拾取动圈麦克风的音频信号,同时R2(104,100 kΩ)提供偏置稳定输入阻抗。由于动圈麦克风通常输出阻抗较低,该部分设计可适应大多数麦克风。
  • 放大级(U1.1 和 U1.2)
    • 正相放大(U1.1):
      R5 和 R6 确定了电压增益,约为 3.3 倍(1 + R6/R5)。其输出是信号的正相信号,通过R7 和 C2 的高通滤波消除直流偏移与低频干扰。
      • 反相放大(U1.2):
        通过输入端的电阻分压网络 (R3, R4, R18) 配合反相输入,产生与U1.1 输出相位相反的信号,同时保持相似的增益。高通滤波结构与正相通路一致,确保差分输出信号一致性。
  • 差分输出平衡设计
    U1.1 和 U1.2 的输出分别通过R11、R12 限流,与C9、C10 耦合到 XLR 接口的2、3引脚上。两路信号相位相反,但振幅相等,从而形成平衡信号。这种设计能够有效抵抗传输线上的共模噪声。
  • 幻象电源处理
    • XLR接口提供48V幻象电源,通过R9、R10、R11、R12限制电流,并利用齐纳二极管ZD1 (18V) 稳压,为电路提供18V直流电源。
    • 这种设计不仅保护了电路,还确保运算放大器在安全电压范围内工作。
  • 虚拟地生成(VERF)
    虚拟地(VERF)通过U2 (TL061) 运算放大器配置为电压跟随器,由电阻分压网络(R13, R14)提供参考电压 (约9V)。VERF 为 U1.1 和 U1.2 提供了伪双电源环境(+9V 和 -9V),使单电源电路能够正常工作。
    • 滤波电容C6, C7, C8 保证了VERF的稳定性,防止电源噪声对放大信号的干扰。
优势与改进建议优势
  • 信号抗干扰能力强: 差分输出大幅提升信号质量,尤其适合长距离传输。
  • 成本优化: 通过虚拟地减少对负电源的需求,降低整体电路复杂度和成本。
  • 通用性高: 适用于多种动圈麦克风,满足不同阻抗范围。
改进建议
  • 输入阻抗优化
    动圈麦克风的阻抗通常为200-600Ω,R2 可适当降低以更好匹配麦克风输出阻抗,从而进一步提高信号传递效率。
  • 高频稳定性
    TL062 是低功耗运放,虽然适合音频应用,但其频率响应较低。若需提升高频信号性能,可考虑更高带宽的运算放大器(如 NE5532)。
  • 保护电路
    • 增加二极管网络保护输入级,防止麦克风信号过强或静电损坏运放输入端。
    • 在幻象电源降压回路中添加合适的保险丝或热敏电阻,避免短路损坏。

我感觉还是后者分析的更好,姜还是老的辣

Sam Altman
R2 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偏置电流,但它的阻值选择也有以下几个重要的考虑:
  • 提供偏置电流
    运算放大器(如 TL062)需要一个直流路径来提供输入偏置电流。如果没有这个电阻,运算放大器可能会因为缺少偏置电流而无法正常工作。因此,R2 的存在是为了提供一个路径,确保输入级的直流偏置电流能够正常流动。
  • 输入阻抗匹配
    动圈麦克风的输出阻抗通常在 200-600 欧姆之间,而前置放大器的输入阻抗需要足够高(通常大于 1kΩ)以避免加载效应(即不显著降低信号源输出电压)。

    • R2 的阻值(10kΩ)远高于麦克风的输出阻抗,这确保了电路对麦克风的负载影响很小,从而避免输入信号被衰减。
  • 减少对放大器输入阻抗的干扰
    运算放大器本身具有很高的输入阻抗(通常在兆欧级别),但加入 R2 后,总体输入阻抗将主要由 R2 决定。选择一个较大的阻值(如 10kΩ)可以尽量减少对运放输入阻抗的干扰,维持高输入阻抗特性,从而更好地与信号源匹配。
  • 直流隔离与交流耦合
    动圈麦克风的信号是交流信号,而通过 C6 和 C7 进行耦合,去除了直流分量。R2 则为直流路径提供参考,同时确保交流信号能够正常通过而不被阻断。

为什么阻值不能太低?
  • 如果 R2 的阻值过低,输入阻抗会降低,导致对麦克风信号的加载效应变大,影响信号传输。
  • 过低的阻值也会增加功耗,并可能降低前级放大器的整体增益。
为什么阻值不能太高?
  • 如果 R2 的阻值太高,则可能导致偏置电流不足,运算放大器无法正常工作。
  • 过高的阻值还可能增加电路的噪声。
结论R2 的阻值通常选择在 10kΩ 左右,兼顾了偏置电流、输入阻抗匹配和信号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