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正点原子DM40固件更新V1.9

楼主(2024-12-27):
第一波送表测试和购买的用户反馈了很多问题和建议。厂家针对反馈,在无法改变硬件的情况下,通过修改固件,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增加了一些功能。
在重视用户意见方面我觉得还是值得肯定的。

V1.9更新日志:
1,万用表电阻测量增加在线测量模式,有效减小测量误差
2,万用表增加抗震模式,开启后能有效避免二极管/通断测量误触发的问题
3,万用表增加屏幕数据记录功能,最大支持5组数据
4,万用表增加触摸锁定/解锁功能,锁定后仅电源键可用
5,修复万用表最大值/最小值测量未及时刷新的问题
6,修复mV档/V档切换较慢的问题(可以禁用mV档,使用AUTO+模式)
7,增加触摸电池图标,弹出滑动关机功能,方便快捷
8,修复bug:示波器功能在部分机型上显示有毛刺
9,改善示波器弹出界面误关闭的问题

V1.8更新日志:
1,万用表电压电流测量,增加AUTO+模式,仅支持单向升档模式,避免mV档和V档切换,继电器来回跳的现象

V1.7更新日志:
1,修复示波器50s档位横向宽度显示异常
2,修复bug:示波器运算类型切换时,垂直位置不同步
3,示波器启动采样,立即清除自动测量值
4,暗屏时,第一次点击修改为只亮屏
5,修复bug:初次进入示波器界面波形可能异常
6,完善开机功能,防止碰一下电源键就开机
7,自动查找波形保留探头衰减倍率设置
8,修复bug:触发电压显示某些情况下不刷新

9,修复万用表温度测量偶尔跳动问题
10,修复交直流电压测量mV V档自动切换bug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5ScThoPTyD-jJ3ulRLjHjA
提取码:o59e

网友:
厂家服务得赞

网友:
硬件没改进计划吗

网友A:
阿修固件都搞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修固件都搞到了

最新版本9条升级内容,有5条是我建议的,新固件肯定要给我体验一下。哈哈

网友:
不错,能够虚心听取意见,改善产品的厂家总归是可取的

网友:
大佬认识厂家的人么?我那t80还在车里面吃灰,只有出差的时候才用到它,下次出差估计也是年后的事情了

楼主:
不理解的是正点的示波器会送BNC探头转接头。这个示波万用表竟然没送。固件升级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在线测量模式把电压降低了,在线测量比离线模式要好用很多了。屏幕读数记录功能也加上了,很实用。比如以前测试AD584需要四张照片,现在一张照片就可以了。电压挡,电流档加了一个AUTO+模式。满足那些比如不喜欢电压挡集成mV挡的人的需求。

网友:
心痒痒,那等V1.9释放后就准备入手了.

网友:
牛!你手里都是好设备,羡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理解的是正点的示波器会送BNC探头转接头。这个示波万用表竟然没送。固件升级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在线测量 ...

在线测量模式改了之后测量电阻精度是不是变了,需要重新校准了

网友:
官方说会改进抗干扰能力,定做了专用的铝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测量模式改了之后测量电阻精度是不是变了,需要重新校准了

整体来说精度影响不大,大点的电阻稍微有影响。几乎不影响使用

楼主:
如果你经常测量比如变频器之类的有较强干扰的信号,这个表就不适合了,干扰通过测试线进入万用表后,这个触屏会被严重干扰失灵。无论示波器还是万用表模式都这样。这让我想起当年的沃卡福460按键及排线测量变频器的干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体来说精度影响不大,大点的电阻稍微有影响。几乎不影响使用

测量速度会变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经常测量比如变频器之类的有较强干扰的信号,这个表就不适合了,干扰通过测试线进入万用表后,这个触 ...

有试过测量带PFC的开关电源、空调变频板?

网友C:
正点原子有此态度,对国产万能表抱一丝丝希望,有些厂家听不进一点点意见;希望硬件也能改良下,频宽做到100KHz,增加滤波功能和低阻抗电压档就非常实用了,至于那个很鸡肋又不常用的信号发生器可以省掉!若能集成电桥功能,那相当牛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点原子有此态度,对国产万能表抱一丝丝希望,有些厂家听不进一点点意见;希望硬件也能改良下,频宽做到10 ...

其实,说了这么多年的交流带宽,总结下来,其实用处不大。你能经常见到的场景,基本就是很多人说的什么测开关电源,其实,就算100kHz带宽,测开关电源也不怎么样,开关电源信号波峰因素都比较高,基本也不是纯交流信号,一般的真有效值芯片搞不定这么高的波峰因数信号,还要求有AC+DC功能。所以,准确测量几乎很难,最多也就定性判断。
何况现在带示波器的万用表越来越多,更用不到了,高带宽的万用表应用场景越来越小。

网友D:
这款表,支持自行校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表,支持自行校准吗?

厂家没开放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