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今天继续改充电,朗威SR85剃须刀完结篇

楼主(2024-12-27):
上次把电机改为适用3.7V供电,今天继续改充电

网友:
这改得还行,没咋破坏外观…

~~~~~~~~~

网友:
充电口孔开的完美

网友:
看到这个想起来了我小时候捡到的剃须刀的电机,几乎一模一样。

网友:
我改了好几个。都是上tp4056+3VDC降压小板。 原电路板废弃或只用开关。

网友:
改的不错,就是改起来费工费时。

网友:
恭喜改造成功不过,看电机不怎么样。

网友(2025-02-19):
我也买那个带显示的充电板,感觉那个数码显示是鸡肋,充满就灭了,要再显示电量,必须吹一下那个咪头或再个短触开关,而且显示的电量也不准。

网友:
电机上串个电阻就可以了,这样改效率高,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