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包一个电瓶车坐凳

楼主(2024-12-27):
风里来雨里去,电瓶车的坐凳不像样子了。一直都是粘胶布将就的。
今天实在忍不住,包了一下。
原本打算用仿皮包的,后来前辈说直接买坐凳套包,更方便。
听人劝吃饱饭,开工。

先卸掉铰链。

套上坐垫,两边拉紧固定

钉枪打一圈,没什么难度,但做好也不容易,
后面看完成图就知道了。要想服帖真难。

剪刀剪掉多余部分,否则坐凳盖不严锁不上。

完成的样子,还是有褶皱。可能座套买大了。

网友:
第一次包成这样已经很好了

网友:
可能是座套买大了。

网友:
座套买大了,不够平展

网友A:
加一层海绵,效果更好

网友B:
我更换过电脑椅的坐垫,用那种手动钉枪
不知道打塑料行不行

网友C:
现在有补座包专用材料,一贴即可!

网友D:
感觉超大号热缩管会好用

网友E:
包的好要买有弹性的自由皮,把坏的烂皮子扯掉,再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层海绵,效果更好

原来坏的没扯掉,直接再包一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更换过电脑椅的坐垫,用那种手动钉枪
不知道打塑料行不行

我就是这种钉枪,坐凳上的塑料可以钉的。用的门字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补座包专用材料,一贴即可!

试过,也是贴不服帖。粘性不够,边角还会翘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超大号热缩管会好用

这是个好主意,热缩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包的好要买有弹性的自由皮,把坏的烂皮子扯掉,再包

偷懒了,直接包了一层。坏的没扯掉。

网友(2025-03-18):
我一个九号电动车,换的都是同品牌别的型号的座垫,现在都只能是新国标车能上牌,所认座垫几乎都是一样大小的设计,不 能长座椅也不能像以前简易电动车的那种小的,所以看看同品牌的不同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