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电脑并口如何与现在的无并口连接使用起来?

楼主(2024-12-27):
有一台旧的并口芯片编程器是打印机并口的25针,现在的电脑只有USB口了,如何找到一种USB口转到并口的设备转换过去使用起来?

网友:
目前市场上应该有这个并口的扩展卡,用USB转并口的那种并口打印机线可能不能用。

网友:
找定义,说不定USB转并口能通讯

网友:
1-Port PCI Express Parallel Card for Printers, IEEE 1284 Standard DB25 LPT PCIE Parallel Port, Supports IEEE 1284 SPP, Nibble, Byte and ECP Mode, PCIE DB25 Parallel Port Card (PCIE-PA1)

UGREEN 6ft USB to DB25 Parallel (25 Pin) Printer Cable Adapter 6FT Male to Female Connector DB25 IEEE 1284 Converter for Old Printer Support Windows 7/8/10/11/Mac/Linux

网友A:
USB转并口试试,或者把主板的并口引出来,或者还有PCI并口卡…

~~~~~~~

网友:
有那种直接接在主板上的并口扩展,周一给你找个看看。

网友:
转换接口有,不见得能用

网友:
有转换卡卖的

网友:
并口的扩展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转并口试试,或者把主板的并口引出来,或者还有PCI并口卡…

USB转并口不行,编程软件连不上,原先我有一个希尔特的并口编程器,后来电脑主机上都没并口了也尝试过USB转并口用不了,就当垃圾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转并口不行,编程软件连不上,原先我有一个希尔特的并口编程器,后来电脑主机上都没并口了也尝试过USB ...

不行?来粒伟哥?
还不行?再来一粒,直到行为止...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网友:
USB 转的一般兼容性都不太好,还得找pci卡

网友:
还是得usb吧

网友:
usb转并口tb一搜一大把啊

网友:
可以先试一试基于CH341的USB并口转接线,如果不行的话可以试一试PCI/PICE并口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