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解一个荣威750大灯开关

楼主(2024-12-27):
找到一个荣威750大灯开关拆开欣赏欣赏,非常复杂

网友:
一个灯开关用的着那么复杂吗?

网友:
看起来很复杂,因为我是外行

网友:
很不错,防水到位,车规级的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还能调节大灯高度,应该控制了两个小的伺服电机吧,还要跟MCU保持通讯,大灯处于哪个档位都能在仪表盘上面看出来,所以不复杂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
真的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