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是正确,wifi 连不上

楼主(2024-12-27):
1  公共场合 密码是对的,连不上,没任何提示。
2  自家的,密码对的也连不上。一看cpu  都90%以上,重启问题解决。公共场合那个没办法了。谁知还有办法?

网友:
如果密码对连接不上,要么是无线热点压力太大,要么是做了限制
一般就这种情况

网友:
驱动有问题或者程序冲突

网友:
重启一下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如果IP地址没有了,也会这样的。

网友:
自家的简单,换好点的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