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NJTY T21L,冰蓝背光首选

楼主(2024-12-27):
本来没想换T21L背光,闲着无聊就换换吧,绿色配橘色外壳不好看,还是冰蓝百搭。

网友:
我的改成翠绿了

网友:
还是冰蓝百搭

网友A:
翠绿党表示蓝光都是异端

网友B:
我看有那种两引脚、几种颜色交替发光的彩灯,没人换吗?

网友:
翠绿的背光好看。

网友C:
怎么能把背光弄得均匀点?

网友:
橙色永远都是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能把背光弄得均匀点?

框外就行,麻烦还要用环氧树脂补框,懒得弄

网友:
效果还是不怎么理想,后面有空间有没有可能用冷光片做背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翠绿党表示蓝光都是异端

没有七彩跑马RGB提升50%性能随机提升10%的测量精度,我很不认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有那种两引脚、几种颜色交替发光的彩灯,没人换吗?

我有,最后还是改的翠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七彩跑马RGB提升50%性能随机提升10%的测量精度,我很不认可

哈哈哈哈
虽然我是拒绝光污染的,但是你这么一形容,我觉得确实很有道理啊

网友:
蓝光柔和细腻 绿光比蓝光亮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