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动压力机改台钻之主轴加工

楼主(2024-12-27):
小小的主轴还挺难弄!搞了很长时间也不知道怎么跟电机连接好

网友:
可以定制轴换了现在的电机轴

网友:
家里有机床好办事啊,什么都可以做。我要是有工作室,一定搞一个台钻,再搞个电焊机。

网友:
不久前用手动压力机改了个手电钻支架,凑合用。
太羡慕有机床的了。

网友:
用皮带轮,同步带

网友:
还是有加工机械比较方便

网友:
这个电机功率小了些

网友:
主轴铣花键,卸荷皮带轮配花键套。
电机和齿条轴配连接法兰,主轴和电机轴用联轴器连接,联轴器可以选柔性和刚性。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可零件还没凑够只能先吃灰了。现在所有钻活都用手电钻了,可手电站弊端就是精度差,做些精度高点的活就干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