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龙威Ps305D电源输出电压41V,能调整电压,最高输出42.8V故障

楼主(2024-12-27):
我的龙威ps305d电源,能正常开机,正常显示,如果把电流调整旋钮调到最低,cc显示红灯,输出电压无输出,显示电压为0V,这种状态下,电压输出调整旋钮不管你怎么调整,电压输出都是0V无变化,把电压调节旋钮调到最低,稍微调节一下电流输出旋钮,继电器发出吸合声音,电压输出40.2V,电压最低输出40.2V,调节电压旋钮,电压输出有变化,最高能调整到42.8V左右,查排插p8和p10电压输出为-10V左右,查2N3055管子正常无击穿,查全板二极管及三极管都正常,24V输出电压也正常,+-15V电源供电也正常,断开2N3055的基极,输出电压变为0V,调整电压调节旋钮,IC104集成块lm310an2脚电压调整有变化,从-1.9V到-9V之间变化,但是6脚输出电压始终保持13.9V无变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佬帮我分析一下,谢谢各位大佬!

楼主:
这个电源的主板是这样的

网友A:
线断开LM310AN的6脚测量电压有无变化,如有换面板电位器试试试试

网友B:
检查lm310an   3脚电压正常不,3脚应该接的基准电压,如果3脚电压正常且运放外围元件也正常的话,基本运放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lm310an   3脚电压正常不,3脚应该接的基准电压,如果3脚电压正常且运放外围元件也正常的话,基本运放 ...

你好大佬,请问一下3脚的电压多少V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断开LM310AN的6脚测量电压有无变化,如有换面板电位器试试试试

我今天按您的方法试试看,电位器目前已经检查过,正常的,谢谢大佬

网友C:
LM310是电压跟随器,输入输出应该一样吧?如果不一样,可能是输出短路或者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lm310an   3脚电压正常不,3脚应该接的基准电压,如果3脚电压正常且运放外围元件也正常的话,基本运放 ...

请问一下3脚电压多少合适?

网友D:
基本运放有问题。

网友E:
很有可能是你操作不当,应该是现调电压再调电流,你电压都调到0了电流再调就没意义了,一般人使用都是先把电压设定好,在调CC恒流,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负载电流大于设定值就会变为恒流状态,电压降低维持输出电流不变。这个电源的电位器比较垃圾,很多毛病都是电位器接触不良造成的建议把电位器换一个进口多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有可能是你操作不当,应该是现调电压再调电流,你电压都调到0了电流再调就没意义了,一般人使用都是先把 ...

如果不调整电流,调整电压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运放有问题。

准备更换运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10是电压跟随器,输入输出应该一样吧?如果不一样,可能是输出短路或者坏了吧? ...

检查过输出端没有短路现象,谢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大佬,请问一下3脚的电压多少V才正常?

要看你3脚接的什么基准,大部分用的431比较多,具体多少伏需要根据实物电路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3脚接的什么基准,大部分用的431比较多,具体多少伏需要根据实物电路分析 ...

这个是tl431的稳压管,基准电压应该是2.4V,实测2.4V,谢谢大佬

楼主:
更换两个lm310以后电压有变化,比原来的41V低了3.5V,现在开机电压输出为37.5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求大佬帮我分析一下,谢谢各位大佬。

楼主:
更换lm310an以后电压输出有降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