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跃动YM-6688额温枪显示Lo维修

楼主(2024-12-27):
23包邮的跃动YM-6688测温计拆修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3042401
(出处: 数码之家)

跟上面那个家伙买的23两个包邮是一样的东西,只不过我的¥1.10 一个包坏不包邮,包好的是¥2.99不包邮,对于混本论坛的人来讲,买包好的就没玩头了。
这体温枪PCB日期是2021.01.16,那时候是不是疫情正爆发的时候?反正我都记不清了。
杰理的方案,我记得以前买了不少杰理的蓝牙音响芯片,这家还做额温枪啊?
故障是开机橙色Lo,并且屏幕显示不全,拆机做工还是不错的,有USB接口,但是不需要连接USB,故障点非常简单,屏幕和测温头接触不好,想办法搞定这两个地方接触不良就行了
开机显示P05,测温头报错的,依旧是接触问题。
最后发现跟我N年前疫情期间貌似100多买的鱼跃几乎是一样的,测得的温度也几乎一样,应该是准的。
¥1.10是价格是便宜几乎白捡,但是要给运费,避嫌就不说卖家信息了,这家卖家我是买电池,顺便买的额温枪,电池嘛,褒贬不一,我过两天另外开贴说电池的事。

网友:
这个接触点很容易氧化接触不良,擦擦就行,校准可能需要治具和软件,不过误差不大,用的太少,大概4 5月份病过一次,发烧很厉害,拿这个测直接红屏报警,40℃,换水银体温计一样的,那阵子单位有一波2阳3阳的,我测了几次抗原都是阴性,煮了生姜水和紫苏水喝完睡觉,硬是挺过来,之后这个额温计就吃灰去了

网友A:
不错,捡漏价

楼主说说电池的事

网友B:
电池弹簧多焊点焊锡避免再次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捡漏价

楼主说说电池的事

简单的说 ¥0.99    带壳480ma的千值万值,有十多个低压保护0电压了,实测极耳2.2V-2.5V这种,依旧能冲进去电,没完全饿死,即便这种低压保护的我实测都有420ma+,室温13度。没低压保护的3.8V+的实测有470ma+,如果室温提升到25度,我测得的值还要多10%-20%。

¥0.89  500ma的不好,质量太差了,一半实测350ma左右,另一半只有100ma左右几乎报废状态。
¥0.85  650ma 不带保护板的还没测完,随机测了2个 550+   570+  还算不错 但是没得保护板  体积802635  宽度26 很多地方塞不进去。

类似的别的卖家我也买过不少小容量的软包电池,相比之下,这家算最好的,这家老板要多给你发几个,确实实测也有几个是坏的。

下图那家价格就偏贵了点,¥1.50不包邮 说500ma 实际350+。
那50个 快用完了

避嫌  就不说卖家名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弹簧多焊点焊锡避免再次故障

哦对 这确实要补点锡 多谢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的说 ¥0.99    带壳480ma的千值万值,这是什么破冰人PB Tails中高端手柄里的电池,卖200多的手柄,其 ...

楼主土豪,居然一百块买垃圾玩,是老X的店吧

我最多花二十大洋买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土豪,居然一百块买垃圾玩,是老X的店吧

我最多花二十大洋买这玩意 ...

100块钱  还是有 50+20+20   90个小软包电池的嘛。
兴趣爱好做点带电池的小玩意儿而已,真土豪就看不上这些垃圾了。

网友:
能用上就行

网友:
这都能修  厉害

网友:
校准可能需要治具和软件

网友:
疫情期间这玩意儿太火了。

网友:
手头2元买过一个鱼跃的这款,不过不是PLUS版,也是测温不正常,总显示温度太低。

网友:
疫情后在PDD买过额温枪,返现后2块多的,是医用的,测温准,非常划算。后来又两三块买过一个就很差了,一点都不准

网友:
这价位能修好真不错

网友C:
锂电池买的是不少,这玩意儿容易放坏呀,真有那么多设备需要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买的是不少,这玩意儿容易放坏呀,真有那么多设备需要改造?

只要保持电压不低于2.5V 不得放坏的,软包电池存放不怕满电,就怕低压,我家里随时都是100多颗 不同型号的18650/21700   一百个小容量软包电池,据我的观察,接近满电存放是不会鼓包的也不会降低容量,我多年多款电池实测。
但是电压一旦低于低于2.0V有概率鼓包容量剧减,低于1V直接报废。

我几乎所有的电池都是4.0V+存放的,都说锂电池存放电压3.8V左右,但是我实际都是4.0V+ 有些都是满电4.20V存放,放一年同条件再测容量,真还没遇到有一颗容量明显下降的,反之低压一定毁电池。
其实很多环境下的锂电池都是长时间接近满电,有时候我真怀疑锂电池满电存放掉容量是不是老黄历该改了。
这些电池都是PDD 某宝白菜价买的,18650 平均2元多一颗,21700平均5元一颗,最贵的也就是东芝,LG拆机的18650   3400容量那种,大概10元,聚合物软包都是一块多买的容量300-500这种小体积的,还有几十块亲戚朋友手机换电池换下来的电芯,其实手机换下来的电芯质量非常好,本来用在手机里的电池都是体质很强的,额定5000的容量2年后换下来至少也有3000+,我都是一一测过容量的,而且原厂手机电池都自带保护板,很薄,自放电极低,你放1年都掉不了0.5V。
平时没事就喜欢搜集这些电池,一一测内阻容量,摆放整齐的放盒子里,就跟我媳妇的衣柜一样,呵呵,你说用途嘛,其实也没啥正儿八经的用途,时不时给儿子搓个探照灯,激光笔什么的,给父母搓个小型的蓝牙音箱听听曲子,给门口猫咪搓个发光的“项链”,给小区物管搓个小型的5V-12V UPS防止监控意外断电,给小侄女的台灯塞两节18650变无线台灯,给亲戚做个小型的逆变器,给朋友搓个充电宝........

男人嘛,不讲究吃穿,也就这些乐趣了。

网友:
价格很感人

网友:
这个标志不是天猫有家叫“古尚古”的数码配件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