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控制器改低电压,60v-70v改到48v

楼主(2024-12-27):
电动车改低电压,原车控制器60v-70v的  现在要用到48v的锂电池  改了控制器分压电阻 欠压降到40v了能跑了
现在问题就是速度太慢 二十码这样吧  能调快吗 加限流铜丝 还是要加mos导通电压的
有改过得说一下

网友:
估计要改电机。
毕竟,电压相差了20%,最大功率要下降约36%

网友:
原来六七十伏,现在48伏,肯定到不了控制器限流值。估计得换电机,不怕麻烦就重绕绕圈。

网友:
电压低了最大电流肯定小了,最大功率也随之减小,不换电机功率肯定上不去。

网友A:
我是48v锂电池升压66v,用的那个1800w的DC-DC升压模块

网友:
你的电机不换肯定慢了换48v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48v锂电池升压66v,用的那个1800w的DC-DC升压模块

升压效率不考虑吗?直接做六十几伏锂电不是更好!

网友:
你【怕抓吗为啥折腾这个呢

网友:
电机内部是Y型接法,改成三角型接法,速度应该可以提高点吧。

网友:
楼主这样的高手就不应该提这样的问题

网友B:
电机绕组去掉一定的圈数应该可以,但是工程量很大,还不如直接换电机省事儿

网友:


网友:
电机kv值好像不好改,不如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绕组去掉一定的圈数应该可以,但是工程量很大,还不如直接换电机省事儿 ...

嗯 kv值和电压成反比
只能加电压和减少绕组了

网友:
电动车改装提速三板斧:加压(不适合楼主)弱磁(不适合楼主)电机线包重绕改额定转速(不适合楼主)。
结论:没招儿。

网友:
重新绕电机,加粗线径,控制器也得换了,不然输出电流小

网友:
改低电压,电机功率不变的情况下,MOS管电流不会增大吗?直接换个控制器不行嘛?但是控制器跟电机还有配套关系的,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降电压使用

网友:
我这个正好和你相反,我有个别人送的15串锂电池,想装在48V铅酸电动车上,充电到63V不敢再充了,小白想请教一下,该这么操作呢

网友:
要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