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改装数码显微镜+显示器万向悬臂气压升降支架

楼主(2024-12-27):
前些天用闲置的行车记录仪改装成数码显微镜、用来看电路板、小物体些、15元买了个小支架凑合用、不稳当不大好用、拼夕夕上看上了:显示器万向悬臂气压升降支架、优惠下来49元,这支架、悬臂里有一跟气压撑杆、也叫气弹簧、可以很轻松的上下调节(垂直上下30公分行程)、任一位置悬停,水平半径50公分任一位置调节、水平直径方圆1米可调。

把15元显微镜支架上固定和微调镜头的那个座子拆下来、找了一片L型薄铁板、打孔上螺丝、把这个座子固定到悬臂支架的显示器安装板上、如下图:

一片15.6寸LCD显示屏、笔记本电脑拆下来的、还有套HDMI口驱动板、本来想改个小显示器、没有找到合适划算的外壳、加上改成小显示器也没啥用、就放杂物堆里吃灰了、现在拿出来废物利用。

找了点薄铁板和角铁、用角磨机、电钻加工下、配合显示屏的固定吊耳、成为一个加固支架、装上屏幕驱动板、高压板、按键板、角铁中间装了个1/4英制螺母、铆钉固定、通用三脚架、云台螺口,拧上个怪手支架试下、可以。

怪手支架不够简单方便、找了个坏的小电驴后视镜、拆出金属杆、1.2元1个的金属球头小云台2个、一个小云台装到屏幕螺丝孔上、拆开一个小云台、取出球头螺杆、小电驴后视镜金属杆的球头头切掉、把小云台那个球头螺杆用电焊机焊上、喷黑漆,用螺丝把这个金属杆固定在悬臂支架上、这样、这个屏幕可以单独调节角度;把一个闲置的电视机顶盒也固定到悬臂支架上、

多功能数码显微镜+显示器+电视支架完成,既是数码显微镜活动支架、也是显示器、电视支架、

还可以当电脑副屏用、方便收纳和调节方位、收起来靠墙、不占桌面空间。

网友:
没想到支架还能这么用,打开思路了

网友A:
我感觉放到显示器左侧,可能更好点,现在显示器太高了吧?

网友:
这个好厉害啊

网友:
精密维修活挺多,平时很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放到显示器左侧,可能更好点,现在显示器太高了吧?

因为桌上还有一台17寸惠普笔记本+笔记本散热风扇垫、用得不多、蓝布盖着,移开还可以再降低10公分。

网友:
显示器支架显得粗大了些,不太协调。

网友:
这种悬臂支架也买了一个装电脑副屏了

网友:
不错不错,用大批量便宜的显示器支架改成显微镜粗调支架

网友:
这个架子利用的好

网友B:
这个架子不错,承重多少?

我现在的显示器用的是十几年前买的挂墙万向伸缩旋转支架,不能上下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架子不错,承重多少?

我现在的显示器用的是十几年前买的挂墙万向伸缩旋转支架,不能上下调 ...

厂家说承重10KG、可挂32寸显示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厂家说承重10KG、可挂32寸显示器

那还是算了吧,我的显示器正好32寸

拼夕夕上的东西,我可不敢一点余量都不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还是算了吧,我的显示器正好32寸

拼夕夕上的东西,我可不敢一点余量都不留 ...

我买这是基础版的、有加强版的,能挂4、50寸的,更贵一些。

网友:
学习到了,显示器支架的新用法

网友:
一物多用,这个改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