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学习C51编程遇到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楼主(2024-12-27):
用的开发板是STC89C52单片机。
P0.0到P0.7上面接了7个LED一字排列。

练习程序如下,程序的功能是让P0.0到P0.7上面接的8枚LED从左到右依次点亮,到了最右边之后再从右向左依次点亮,这么来回循环的流水灯效果: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 0;                //定义延时用途自加变量
        unsigned char cnt = 0;        //定义移位计数变量

        while(1)        //主循环
        {
                for(cnt=0;cnt<8;cnt++)                //移位计数变量归零,判断移位次数是否小于等于8,计数变量自加
                {
                        P0 = ~(0x80 >> cnt);                //先点亮最左侧LED,然后依次右移
                        for(i=0;i<32767;i++);                //延时
                }
                for(cnt=0;cnt<8;cnt++)                //移位计数变量归零,判断移位次数是否小于等于8,计数变量自加
                {
                        P0 = ~(0x01 << cnt);                //先点亮最右侧LED,然后依次左移
                        for(i=0;i<32767;i++);                //延时
                }
        }
}

其中for语句部分是个延时功能,用来调整相邻两个LED依次点亮的间隔时间。
我为了观察程序延时效果,就调整for语句中间那个条件表达式的数值,当我调整到32767的时候,觉得LED灯的流动速度还是太快了,然后我把那数值调整到32768,数值仅仅加了1,结果流动速度断崖式的变得非常慢。
我在Keil里面Debug跟踪for语句的执行时间,发现32767的时候,执行时间是178毫秒,而32768的时候是1.3秒!
变量i的数据类型是unsigned int,查找资料,unsigned int数据类型的最大值是65535,我这个并没有溢出,但是程序运行的表现有点像超过了32767之后溢出了。
然后我又试着把变量i的数据类型改为unsigned long,在那数值仍然是32767的情况下,流水灯的流动速度就明显变慢了,这下把我彻底搞晕了。

实在检查不出问题原因,反复试验也没找到原因。哪位老师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的原因?

网友A:
不妨试试这样

32768U
32768UL

等形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妨试试这样

32768U

没看懂,U和UL啥意思?

网友B:
是超过32767后16位数据比较变成32数据比较,单次循环运行用时变长导致的,因为不带修饰的整数默认是有符号整数,16位有符号数最大只能表示32767,32768就需要扩展为32数表示。

循环比较<=32767时的编译结果:
;                         for(i=0;i<32767;i++);        //延时
                        ; SOURCE LINE # 27
        MOV          i?040,#00H
        MOV          i?040+01H,#00H
?C0006:
        CLR          C
        MOV          A,i?040+01H
        SUBB         A,#0FFH
        MOV          A,i?040
        SUBB         A,#07FH
        JNC          ?C0005
?C0008:
        INC          i?040+01H
        MOV          A,i?040+01H
        JNZ          ?C0018
        INC          i?040
?C0018:
        SJMP         ?C0006
?C0007:
;                         //for(i=0;i<32768;i++);        //延时
;                         //for(i=0;i<32768U;i++);        //延时
;                 }
                        ; SOURCE LINE # 30
?C0005:

循环比较>=32768时的编译结果:
;                         for(i=0;i<32768;i++);        //延时
                        ; SOURCE LINE # 28
        MOV          i?040,#00H
        MOV          i?040+01H,#00H
?C0006:
        MOV          R6,i?040
        MOV          R7,i?040+01H
        CLR          A
        MOV          R4,A
        MOV          R5,A
        MOV          R3,#00H
        MOV          R2,#080H
        MOV          R1,#00H
        MOV          R0,#00H
        SETB         C
        LCALL        ?C?SLCMP
        JC           ?C0005
?C0008:
        INC          i?040+01H
        MOV          A,i?040+01H
        JNZ          ?C0018
        INC          i?040
?C0018:
        SJMP         ?C0006
?C0007:
;                         //for(i=0;i<32768U;i++);        //延时
;                 }
                        ; SOURCE LINE # 30
?C0005:

C?SLCMP执行的指令:
                 C?SLCMP:
C:0x00C3    EB       MOV      A,R3
C:0x00C4    9F       SUBB     A,R7
C:0x00C5    F5F0     MOV      B(0xF0),A
C:0x00C7    EA       MOV      A,R2
C:0x00C8    9E       SUBB     A,R6
C:0x00C9    42F0     ORL      B(0xF0),A
C:0x00CB    E9       MOV      A,R1
C:0x00CC    9D       SUBB     A,R5
C:0x00CD    42F0     ORL      B(0xF0),A
C:0x00CF    EC       MOV      A,R4
C:0x00D0    6480     XRL      A,#P0(0x80)
C:0x00D2    C8       XCH      A,R0
C:0x00D3    6480     XRL      A,#P0(0x80)
C:0x00D5    98       SUBB     A,R0
C:0x00D6    45F0     ORL      A,B(0xF0)
C:0x00D8    22       RET

这就好比跑1000米,一圈200米只需跑5圈就够了,如果换个操场,一圈变成500米,如果还跑5圈,用时就长很多了。

解决办法:
(1)在立即数后面加U后缀指明这是无符号整数;
(2)改成递减计数,如:
                        i=32768;        //延时
                        while(--i);

不过,无论哪种修改方法都不推荐,因为一直占用CPU时间,推荐用定时器定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超过32767后16位数据比较变成32数据比较,单次循环运行用时变长导致的,因为不带修饰的整数默认是有符号 ...

非常感谢!虽然我看不懂汇编,但是大致明白原因了。
那么,在C51编程当中,我定义数据类型时候用的unsigned没有起到控制该变量为无符号数的作用?
我知道定时器,目前是按照教程练习,如果到了正式应用的时候,我将使用定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虽然我看不懂汇编,但是大致明白原因了。
那么,在C51编程当中,我定义数据类型时候用的unsign ...

当然,变量、常量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数完全由编程者控制,当不指定属性时,编译器按默认属性设置,比如定义变量时不指定位宽、整数/浮点数、有/无符号时,Keil C51按16为有符号整数处理,如:
Var1;

signed int Var1;
两种定义方式都是有效的,而且结果相同。
常数也有默认属性,所以,为了安全,最好在把常数定义成一个宏并末尾加属性,如:
#define    C_MY_DELAY_TIME        32768U        //定义为无符号整数

for(i=0;i<C_MY_DELAY_TIME;i++);    //延时

网友C:
我定义数据类型时候用的unsigned没有起到控制该变量为无符号数的作用?
//----------------------------------------------------------------------------------------
在不同类型的混合运算中,编译器会自动地转换数据类型,将参与运算的所有数据先转换为同一种类型,然后再进行计算。
在判断i<32768是否成立时,i 自动转换为32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定义数据类型时候用的unsigned没有起到控制该变量为无符号数的作用?
//------------------------------- ...

在我的程序中,只有两个变量,i和cnt,我理解二者并没有进行混合运算,而是各自独立使用。而i这个变量,我在定义的时候已经明确了它是无符号数,还需要转换一下?

或者,这个意思是不是说,数据类型除了有没有符号,还有位长的不同?
编译器默认情况把unsigned int作为16位数来对待,当我赋值为32768及以上之后,编译器就把它转换为32位?
那么,赋值语句里面写成32768U的作用是啥?强制不让它转换到32位,仍然作为16位对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我的程序中,只有两个变量,i和cnt,我理解二者并没有进行混合运算,而是各自独立使用。而i这个变量, ...

在不同类型的混合运算中,编译器会自动地转换数据类型,将参与运算的所有数据先转换为同一种类型,然后再进行计算
----这句话是我从网上搜索的,这里的混合运算实际上就是运算的意思,判断 i<32767或者i<32768是否成立就是通过运算获得的。
编译后,通过比较代码大小,也能看出问题。

******将i强制转换为long型,代码量大小一样************************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不同类型的混合运算中,编译器会自动地转换数据类型,将参与运算的所有数据先转换为同一种类型,然后再 ...

那么,这是不是Keil编译器优化造成的结果?如果数值小,它优先使用位数较小的类型,数值大了之后,它就把数据位数加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这是不是Keil编译器优化造成的结果?如果数值小,它优先使用位数较小的类型,数值大了之后,它就把 ...

这算不算Keil编译器的优化,我说不好,你自己研究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超过32767后16位数据比较变成32数据比较,单次循环运行用时变长导致的,因为不带修饰的整数默认是有符号 ...

正解。不过对于单核裸机编程,使用定时器基本只是起到精确延时的作用,大部分人不会在使用延时的时候进入低功耗模式,也就不存在占不占用CPU时间的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正解。不过对于单核裸机编程,使用定时器基本只是起到精确延时的作用,大部分人不会在使用延时的时候进入 ...

用状态机来判定延时结束与否,不可能一直死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状态机来判定延时结束与否,不可能一直死等的

之前练习按键去抖编程,有网友告知了使用状态机去抖动的办法,彼时只是照猫画虎抄例程实现了功能,但是具体原理并没有搞懂。
我先把按我这教程的顺序把现阶段知识点掌握吧,后续要搞懂状态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状态机来判定延时结束与否,不可能一直死等的

这个分情况吧,业务逻辑层面的可以使用状态机做异步延时,但同步延时也是有存在的必要的,比如业务逻辑嵌套较深或涉及底层设备驱动时序延时,就不宜再使用异步延时方式,要再提高MCU效率那就要上RTOS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练习按键去抖编程,有网友告知了使用状态机去抖动的办法,彼时只是照猫画虎抄例程实现了功能,但是具 ...

基本编程循环延时是够用的,不要一下追求复杂的.后续可以玩中断和串口打印,这个是一定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