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电动自行车灯

楼主(2024-12-27):
家里的电动车上外置的一个,用了两三年了

其实我挺反感电动车装这种晃眼灯的,但我更痛恨电动车原车灯,想改造一下结果里面全是异形的灯罩和灯板,改造要动大手术!受不了晚上如萤火虫般的光亮,而且坏了只能用原厂货。
这个外置灯最近经常闪烁,以为坏了,就直接暴力拆开灯罩,刀片和榔头配合,切断了一边的卡口,剩下的三方撬开,

仔细看灯珠完好没黑点,由于电线老化断裂。铝基板和外壳之类连硅脂都没有
~~
焊上硅胶线,涂上硅脂,按原样装好,然后再打上密封胶。

透明灯罩由于长期在雨棚上摩擦,已经模糊不清了,干脆给它做个大保健。拿出2000号砂纸,把灯罩打磨一下,翻出之前用过的大灯翻新剂,摇一摇喷上去,灯罩又变得十分透亮。放置24小时后发现,已经干透,但还是有不少的气泡点,估计是因为天气太冷的原因,汽泡难以挥发,算了,就这样吧,不影响使用。自此判了死刑的射灯又复活了。

网友A:
防水密封不好,用不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水密封不好,用不多久

我做的防水密封很好,而且有雨棚遮着,不敢说10年8年,最少5年要用吧。

网友B:
没有透镜,聚光不好,都是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透镜,聚光不好,都是流氓

我是当辅助灯。用开远光的时候才开这个。我有近光,对面会车或者有人的时候都是变光。

网友C:
这些大灯的外壳材料不防晒,紫外线强的话一年多就模糊。

网友D:
这种灯感觉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大灯的外壳材料不防晒,紫外线强的话一年多就模糊。

这是雨棚的帘子上面磨的,不是晒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灯感觉不耐用

14年开始我前后总共买了四五个,除了有一个是我接高压烧坏以外,其他的几都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