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当贝H2机顶盒-S912八核CPU

楼主(2024-12-27):
前段时间不是刚修好一台RK3566的荐片机顶盒么,见一台RK3566方案/荐片TV电视盒子的电路维修之旅
然后有点上头了,又捡了一台当贝的H2机顶盒,卖家说开机无限重启,不能正常使用,想着收到了刷个机的事,那不又可以水一贴装下13

今天收到了
用的可调电源试机,我连包都提前下好了,为什么要提前,因为官方的包用的百度云,而我又没会员,所以你懂的……
一试,开机正常的,有点兴奋也有点失望,准备工作白做了
不过拿到了就拆开看下吧,论坛好像没有这机器的拆机贴
当水一贴混点分吧
==================================
==================================
这盒子不大,跟天猫魔盒差不多
参数如下:

当贝超级盒子H2
主体参数
CPU晶晨Amlogic
输出分辨率4K
字幕格式ass、srt
4K解码支持
WIFI/BT2.4G/5G双频/BT4.2
交互当贝OS
整机功耗5W
指示灯白色
重量约145g
材质ABS塑料
GPUMali-T820
RAM2GB DDR4
ROM16GB eMMC
3.5MM音视频输出支持
蓝牙扩展蓝牙耳机
蓝牙音箱
系统当贝OS(安卓)
同屏共享支持
支持视频格式H.265 AVI MP3 MKV 等主流视频格式
其他参数
外观尺寸95mm*95mm*16mm

==================================
==================================

==================================
==================================

外壳没有螺丝,把底盖扣开就看到内部了

就一屏蔽盖子一无线网卡,还有几路供电

这是WIFI天线

WIFI模块是RTL8822CU,双频WIFI加蓝牙

主板拿下
配重加散热,铁的,重

散热拆下,右上是导光片,上中那个红外遥控接收头,因为没有原装遥控,所以用的遥控精灵把一移动蓝牙遥控连上了,这点好评,红外蓝牙都支持

主板正面,这个是本来就没有屏蔽盖的,但是粘了那种屏蔽金属胶带可以跟散热片金属接触达到有盖的效果

S912 CPU

DDR4 1GX2的内存

16G的EMMC

拆机就这么多了

==================================
==================================

==================================
==================================

然后为什么在卖家那坏的,到我手上是好的呢
因为卖家在PDD上买了个电源,用的这个电源就是无限重启

我用可调电源就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当贝盒子做工不错

网友A:
恭喜,检漏了,这鸡鸡应该不错吧?

网友:
这些机器扩容方便不,电源惹的祸哈哈

网友:
感觉机顶盒越来越少了

网友B:
机顶盒越来越鸡肋了

网友:
这配置不错。可以愉快的看视频了。

网友:
捡到了漏了啊

网友:
做工不错   价格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检漏了,这鸡鸡应该不错吧?

还可以,很流畅。就是啥都要会员,自己装了几个直播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顶盒越来越鸡肋了

我主要是想搞一台配上投影用的,盒子是用的少,但是没盒子投影没系统就玩不动要不也不会连捡两个了。

网友:
盒子做工不错!

网友C:
高手应该可以把内存和硬盘全换了,换成8G+128G

网友:
原来是电源惹得祸。

网友D:
卖家在PDD上买了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卖家在PDD上买了个电源

是的,这盒子工作时还不到0.6A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应该可以把内存和硬盘全换了,换成8G+128G

这CPU最大只能3G内存了

网友E:
楼主玩盒子捡漏上头了

网友:
2+16,这配置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玩盒子捡漏上头了

发现现在有个坏习惯
如果一个东西市场价格100,发现有个50的,就会忍不住下手那怕没有什么需要
所以捡了很多不需要但是个人认为很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