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犹豫了1个月,还是选UT89XD了

楼主(2024-12-27):
谁有这型号万用表的电路图?、拿来学习学习。

网友A:
这个表适合用不适合玩。。。这个表有特有的12VLED档,但是主控用的是不能反复刷的SD7501芯片,最多只能校准5次就会锁芯片,你要是校准最好发优利德售后校准。(你要是打算刷着玩,需要退了换个表

网友A:
你要是想改万用表玩,还是需要从0660的表玩起,7501属于锁死的芯片(我之前买过一个胜利890MAX也是7501我发过SD7501的芯片图的看着很好,保护也做的好,做工也可以,不过因为不能刷着玩,我挂咸鱼了)。
适合玩的:
0660最佳入手是老版的胜利890黄皮表可以分量程校准,第二个就是优利德UT39E+,然后新版的众仪家的一堆玩具表以众仪225这为代表的25000字表。这些是比较好玩的表。
适合用的:
用的话,ut136b+(优先级下降了)和刚出的T21L通断档最快,喜欢的人多。
还有就是胜利家的新表都是通断和二极管二合一的档位,也适合家电维修的师傅特定人员用。
然后就是T21L的电容速度快,还有你看的这个有12V档属于独树一帜的表。
目前现状:
用的表,这几个的芯片可玩性都不高,也就136B+被论坛大佬们开发的时间久,比较全面一些。(预判一下会来一群众仪粉,我就不推荐众仪了,让他们推荐吧,我没买过众仪的表。然后福禄克别看了,低端福禄克就是工业垃圾,安全但是难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想改万用表玩,还是需要从0660的表玩起,7501属于锁死的芯片(我之前买过一个胜利890MAX也是7501我发 ...

呀,众仪225比303看起来好一点呀。哈哈,我在拼夕夕图便宜买了303。其实我也用不到这么高级的表。看过有优利德,但是要贵一点。

网友B:
楼主UT89XD拆了看看

是硬封还是牛屎

网友:
新买的应该都是硬封,要是能买到老版牛屎0660款就太值了

网友:
这种芯片校准需要专用设备。个人玩不了。也不可能刷着玩。5次足够。都要返厂校准。

电阻量程60兆有点小了。

看电路就那点东西没有什么可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适合用不适合玩。。。这个表有特有的12VLED档,但是主控用的是不能反复刷的SD7501芯片,最多只能校准 ...

就一个led档位就值了,这个档位太好用了,安捷伦,福禄克,日置什么的都没有这种大直流12v的led档位,eevblog好像有,但是那个表要1500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一个led档位就值了,这个档位太好用了,安捷伦,福禄克,日置什么的都没有这种大直流12v的led档位,eev ...

可以尝试在普通表上DIY.电压档增加一个电路用机械开关开启内部升压串联电阻供给表笔正,这样测试LED和稳压管都能显示钳位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适合用不适合玩。。。这个表有特有的12VLED档,但是主控用的是不能反复刷的SD7501芯片,最多只能校准 ...

只是了解下原理,,不改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UT89XD拆了看看

是硬封还是牛屎

打算买,,但还没行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买,,但还没行动呢

一个月了。。。。

网友:
在这里看到了用SD7501的表,sd7502芯片好像TB没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