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13ProMax用着用着突然白屏了~又是一个捡钱活(一分钱修复它)

楼主(2024-12-28):
发一个库存屏幕通病维修案例:咱小区邻居家的装修师傅买的二手13PM,说用着用着就突然白屏了、无显示

刚开始联系我时我还以为是我的邻居或学校老师,结果他说是我邻居家的装修师傅(墙面批腻子灰的师傅),邻居说我修得很好,感谢邻居帮我宣传,我也自认为修得好,嘿嘿嘿!至少是高标准精工品质维修!

拆机,傻眼了,然后问这装修师傅说是闲鱼上买的花了5100块,卖家说手机去维修店换过屏幕的。这二手机内部也太脏了吧,搞不懂这些实体店维修师傅怎么啦??基本的清洁保持都做不到,如果换了是坛友们的手机被修成这样,你们看了内部有何感想?

拆下屏幕,后面又据说买来后这屏触摸不太灵,要用较大力度才会触摸有作用,手指点轻了还无作用,不用讲这屏肯定是修过的(比如换过质量差的玻璃盖板或换过TP等)

管它三七二十一,先按白屏通病故障修,显微镜下刮开两个点

用漆包铜线焊接好,并打上绿油固化绝缘

飞好线的样子

准备装机

装上屏幕,打好螺丝

内部稍作清洁,但无法清洁得很干净了,这已是最佳的效果了,很多地方擦不掉了,相对刚拆开时已经好很多了!

开机,完美修复白屏故障,这装修师傅密码忘记了(回去慢慢想),只能在这界面让坛友们看看

END

网友A:
这个最少收一百元的劳务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少收一百元的劳务费!

1分钱

!!!

网友:
所以故障原因就是PCB上的线断了?

网友:
这么简单 会者不难 难者不会

网友B:
一根飞线解决问题,手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根飞线解决问题,手艺不错。

通病,会就简单!

网友C:
非常不错,比我干活好太多太多,我只要求做完就收工,没去清洗里面的指纹,下次干活还得按这样标准来才行,看着漂亮。我用的是白色那个油也可以,主要是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不错,比我干活好太多太多,我只要求做完就收工,没去清洗里面的指纹,下次干活还得按这样标准来才行, ...

3秒速干油(UV胶)?

网友C:
引用 楼主:
3秒速干油(UV胶)?

是啊,就明这种,我都是随手拿起哪个就用哪个的,没有固定用法。我发现它都能用,也没什么问题,我买的那个绿油太久才硬,等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就明这种,我都是随手拿起哪个就用哪个的,没有固定用法。我发现它都能用,也没什么问题,我买的那 ...

这个也可以,补点专用,修安卓机外按键也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也可以,补点专用,修安卓机外按键也好用!

是的,每样我抽了1ML回来,就只用了一次,估计也能用好久的,一次一点点而已。你是专业的,我是业余的,有空才接点私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每样我抽了1ML回来,就只用了一次,估计也能用好久的,一次一点点而已。你是专业的,我是业余的, ...

我也是兼职维修的哦,专业生产高速写保护U盘。www.isteed.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兼职维修的哦,专业生产高速写保护U盘。www.isteed.com

is903的确是神,听说那玩意用好的颗粒可以搞到读写双200m,一直弄几个,一直懒得弄,现在用硬盘盒也不错,坏了就丢。

网友:
技术高超啊

网友(2025-02-06):
我也自认为修得好,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