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Mate50Pro花屏通病~主板显示座BTB连接器虚焊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4-12-28):
珠海智锐科技FPC线路板厂总经理谢总寄修华为mate50pro 8+512G手机花屏

收到后发现手机曾是重摔过的(后玻璃盖两角碎裂),居然屏幕没有摔碎,估计是昆仑玻璃盖板吧!

刚开机显示是好的没有花屏,多用会儿就复现故障了,只是没有谢总发给我的图片那么严重花屏

上加热台拆机,一修机,内部看起来就是干净

再来张单图

拆下主板护板,总感觉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设计差距蛮大的!

mate50pro有花屏通病故障,出现花屏一般为这3种原因,1:屏幕内联座子问题,很多人维修直接换此板对板连接器(真搞不懂,座子本身又没有坏,换它干啥?连基本的分析能力都没有吗?);2:CPU虚焊;3:中层掉点产生显示线路开路,多数为第1种情况。
显微镜仔细观察显示座子,此边所有脚焊接均良好

另一边就发现有异常了,看起来象是锡裂

看看点位图

既然观察出来有引脚锡裂,准备不拆主板用烙铁进行补焊,当然也可以拆下主板用热风枪进行加焊,先用高温胶纸保护好摄像头及屏幕FPC上的BTB连接器

进口JBC烙铁对BTB连接器下边的一排除GND外的PIN脚进行补焊,屏幕几组DATA线PIN脚加强焊接

显微镜下看看整个BTB connector,应该能看出有几个脚锡量更多点了

扣好屏幕,作好清洁

内部清洁干净,锁好护板螺丝,准备装后盖

开机进入系统,用了很久很久未再出现花屏,完美修复!

原因分析:可能因结构设计问题(屏幕内联座两端有2颗螺丝位),mate50pro手机重摔时因主板护板的牵扯,内部产生拉扯力使主板的BTB连接器焊脚裂开脱焊!
END

网友A:
晕!mate50 pro不是玻璃后盖吗?一摔绝对四分五裂!

网友:
高手,善于分析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mate50 pro不是玻璃后盖吗?一摔绝对四分五裂!

现在的手机基本都是玻璃后盖的,哪有那么容易四分五裂

网友B:
没有显微镜还看不出来

网友:
这玩意还是要靠经验,拍着照片我也没看清楚那里不好

网友C:
向总,留个联系方式,我的苹果5充电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向总,留个联系方式,我的苹果5充电芯片坏了

苹果5哪还有维修价值?联系方式每个贴子下面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显微镜还看不出来

肉眼肯定看不出来啦

网友:
向总,你晒客户的信息不对吧,客户头像、地址、手机序列号,珠海智锐科技FPC线路板厂总经理谢总同意了吗?

网友:
厉害,vivo Y31S手机没有显示了,开机黑屏,但是好像是开机了,大概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2025-03-05):
原因分析:可能因结构设计问题(屏幕内联座两端有2颗螺丝位),mate50pro手机重摔时因主板护板的牵扯,内部产生拉扯力使主板的BTB连接器焊脚裂开脱焊!           这个绝对是高手,会修理,会分析!

网友:
现在经常围观楼主维修案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