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耳机换耳罩是不是一件挺难的事情,如何保证成功率?

楼主(2024-12-28):
各位成功换过耳罩么?

如何换才不会把耳罩搞坏呢

网友:
给耳机换耳罩不是一件挺难的事情,先摸/看耳机上耳罩固定圈有无缺口,有就从缺口处慢慢旋转退出,没有就在温暖的房间或电吹风微微加热下耳罩慢慢扩张安装口缓慢的旋转套上去。

网友:
凡是不决找妈妈

网友:
只要心灵手巧就没问题

网友:
这么多,换一个就会了

网友:
我记得网吧里常用的那种挺容易

网友A:
力度问题,,细心+耐心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度问题,,细心+耐心就OK

贴的太紧,很难套进去?

网友:
好的耳机耳罩设计合理
只要心灵手巧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