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给手机电池放电,怎么做比较好?

楼主(2024-12-28):
充电是有办法,接上维修佬就好了

但是怎么放电呢

网友A:
放电接上佬修维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接上佬修维就好了

我x,好有道理的样子…

~~~~~~~

网友:
充放电都需要控制电压电流的

网友B:
接上电子负载,一举多得

网友:
手机始终亮屏可以吗?

网友:
有的充电器带放电监测,或者专用负载仪

网友:
直接最亮高亮度刷抖音,玩游戏,哪个不 耗电

网友C:
连续看视频,不关机,或拆下电池接假负载,检测输出电流。

网友:
有放电的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上电子负载,一举多得

问题,哪里有放电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续看视频,不关机,或拆下电池接假负载,检测输出电流。

电池已经拆下,但是如何把电极引出来,然后再接负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