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

楼主(2024-12-28):
这个是10A45V的,1A电流时压降大概0.3V,0.1A电流时压降大概0.25V。
in5819是1A45V的肖特基二极管,可以参考这个曲线

楼主:
如果想通过防反接二极管给电池充电,所得电压+0.25-0.30V就可以了,
例如锂电池想充到4.95V,用4.2V+SB1045比较合适,
铁锂想充到3.45V,用3.7V+SB1045比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想通过防反接二极管给电池充电,所得电压+0.25-0.30V就可以了,
例如锂电池想充到4.95V,用4.2V+SB1045 ...

锂电池充电是5V电源,充到4.2V吧?
现在4057也不贵,这种简易充电还是不用为好。

网友B:
防反接要想压降低还是MOS管

网友C:
锂电池想充到4.95V?
什么锂电这么NB?
不要误导他人了,

网友D:
这种方法,你得有一个电源呀,有电源了,设定最大CC电流,电压设成3.6(铁锂)直接充请行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充电是5V电源,充到4.2V吧?
现在4057也不贵,这种简易充电还是不用为好。 ...

我不想充到4.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法,你得有一个电源呀,有电源了,设定最大CC电流,电压设成3.6(铁锂)直接充请行了呀。 ...

充着常年不想拔,那这3.6V是不是偏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想充到4.95V?
什么锂电这么NB?
不要误导他人了,

电池的最佳充电电压是根据应用场景确定的,虽然图方便普遍用的4.2、3.6,但这不是所有的应用场景下的最佳充电电压,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反接要想压降低还是MOS管

是啊,还有专门的防反接的芯片,不过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着常年不想拔,那这3.6V是不是偏高了?

常年不想拨,找个你想要的电压LDO,3.3V,无所谓,看你需要,肯定比这好。